如何进行传感器编程

楼主:
各位好,小弟想了解一下,如何进行传感器的编程?
例如,有一个光电传感器,程序使怎么知道他的信息的?是传感器有什么接口给程序调用吗?
关于这个方面的知识,小弟真实不了解,请各位说的明白一些好吗?
有什么相关的资料,还请分享一些,可以吗?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楼主 看看对应传感器的技术手册 就会明白的。

其实传感器都是将外部测量、传感信号,转化成电信号,最后要么是输出开关量(高低电平),要么输出电压的变化(其内阻变化)等等,从而实现你对电信号的判断,再控制你的系统进相关操作。

可以看我上传的资料:
传感器模组(可作为温度检测、温度控制,光线检测、遥控器解码及模拟遥控器实验等应用器件)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32109

网友:
传感器都有接口的,或许是SPI,或许是UART,或许是IIC。使用者只要同他通讯,并控制它就可以了。之前怎么检测,怎么转换,mcu不用管的,你尽管通过对应的接口,读其信息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都有接口的,或许是SPI,或许是UART,或许是IIC。使用者只要同他通讯,并控制它就可以了。之前怎么检测,怎么转换,mcu不用管的,你尽管通过对应的接口,读其信息就OK啦

也就是说,传感器的厂商会提过接口调用了?对吗?
调用它的接口可以得到相应的电压信息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都有接口的,或许是SPI,或许是UART,或许是IIC。使用者只要同他通讯,并控制它就可以了。之前怎么检测,怎么转换,mcu不用管的,你尽管通过对应的接口,读其信息就OK啦

也就是说,传感器的厂商会提过接口调用了?对吗?
调用它的接口可以得到相应的电压信息是吗?

具体要看你的传感器的资料。假如是简单一点的传感器,就只有个感应头的后,它将光装成电后,你用mcu的AD口去检测其电压值就可以了。

假如你那个是模块,里面有做简单的存储,数字滤波之类的运算,那么他肯定有对应的接口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更像一个小型的mcu,你可以和它通信了,读取存储在它里面的值。

网友:
看你用的是什么信号的传感器,一般的厂商都会提供给你他们的资料以及电压参数等,这些资料需要你想他们索要。

网友:
你也也会问怎么接口了。
那就看实际电路啊。
电路怎么连咱怎么编。

别人做好模块直接数字过来结果,你收就是。
传来模拟信号,你ADC就是。线性的直接算就是,非线性查表就是。想稳定些你滤波就是。

对对象都不了解你可以吃饭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也会问怎么接口了。
那就看实际电路啊。
电路怎么连咱怎么编。

别人做好模块直接数字过来结果,你收就是。
传来模拟信号,你ADC就是。线性的直接算就是,非线性查表就是。想稳定些你滤波就是。

对对象都不了解你可以吃饭去了

呵呵,谢谢这位高手的经典回复,小弟是不懂,正因为我不懂,我才问的。
难到,您一出生,哦,不是一开始接触程序,就能知道你所谓的“对象”吗?
看看楼上几位,人家的回复才让小弟收益,如果人品不好的话,你的技术在强也没人尊敬。
再有,小弟是不懂你说的对象!那小弟可吃饭,那么,你懂,请问你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吃饭了?
不要拿自己当圣人,只有死人不吃饭!
别怪小弟说话损,中国要是多是你这样的高手的话,就没有技术可论了。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
看你 用 什么样的。。。我用过的就直接出高低电平,开关量。。。。。。。。。

网友:
根据传感器说明书来!
有传感器,有变送器!
有模拟的,有数字的!
看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