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falsh不显示盘符

楼主:
目前在玩wince6,遇到一些问题,请教大家。
Flash不显示盘符,但在Storage Manager可以识别其容量。

网友:
Flash不显示盘符,但在Storage Manager可以识别其容量。?
——注册表以及eboot问题。

网友:
说明flash驱动已经正常工作,但注册表中的分区信息不正常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
注册表是这样的,有问题吗?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AutoPart"=dword:1
    "AutoMount"=dword:1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Folder"="ResidentFlash"
    "BootPhase"=dword:0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FATFS]
    "Flags"=dword:14
    "FormatExfat"=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EnableWriteBack"=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FATFS\Filters\CacheFilt]
    "Dll"="cachefilt.dll"
    "LockIOBuffer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NANDFLASH]
    "Prefix"="DSK"
    "Dll"="nand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Profile"="NAND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lags"=dword:00000014
    "MountFlags"=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NAND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NANDFLASH"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NANDFLASH\Filters\CacheFilt]
    "Dll"="cachefilt.dll"
    "LockIOBuffer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ResidentFlash\\system.hv"  ;HIVE
   "PROFILEDIR"="ResidentFlash"             ;HIVE
   "Start DevMgr"=dword:1                   ;HIVE
   "NoDefaultUser"=dword:0                  ;HIVE
   "Flags"=dword:3 ;

网友:
注册表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从gooogleman blog上了解到,将注册表改一下,烧录完之后第一启动能看到Flash盘符,
但重新启动就不能启动了,提示:
“ERROR: ReadOSImageFromBootMedia: Failed to open existing partition.
OEMPlatformInit ERROR: Failed to load kernel region into RAM.

估计是"AutoFormat"=dword:1 重启时把flash格式化了,去掉这句就不能显示盘符。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FlashDrv"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是不是每次重启都会格式化一次flash???
"Folder"="nand 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Ioctl"=dword:4

网友:
盘符??什么盘符??wince下本身就没有虚拟磁盘的概念,也就无所谓盘符,只有一个文件夹。

网友:
就是不显示文件夹呀。

网友:
问题已解决
Eboot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