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wince 5.0系统上 安装输入法

楼主(2009-10-26):
在 wince 5.0系统上 安装输入法
如何在 wince系统上,安装 输入法,我找的 一个 搜狗手机版输入法,wm5.0版的,是 CAB文件。
问题是,在 WINCE系统下,如何安装 CAB文件,直接点击不行
wince
安装
如何
手机版
输入法
WindowCE

网友A:
CAB是Mobile上打过包的安装程序,CE上可以直接运行EXE就可以了。你可以找个CE的版本试试,如果没有,用个工具把CAB解开,直接运行里面的EXE试试。

网友B:
解压后,没有 EXE文件,都是些数字结尾的文件,还有一个.xml文件

网友C:
安装A4输入法后,怎么不能用 啊,只有一个词库管理工具, A4输入法 启动不了 啊?

网友D:
试试捷通的输入法吧,确定可以在CE5.0上使用

网友:
还有蒙恬输入法,我们现在就是在wince5.0上用的这个输入法

网友E:
好的,如果能有的话,分就是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