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升级引发的问题

楼主:
我的机子用SD卡升级,发现有一定概率出现这样的问题:
       升级完成后,重启系统会停死在OEMLaunch的时候
    请问有经验的朋友们,这大概会是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机率在百分之几。
    串口升级好象也曾出现过一次

网友A:
以前曾经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查到原因是烧录到flash上的image由于断电导致vfl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果你概率比较高的话,可以先抓一下error log info,或者OEMLaunch之前通过计算image的checksum判断image是否受到了破坏。
当然,也可能是硬件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曾经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查到原因是烧录到flash上的image由于断电导致vfl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果你概率比较高的话,可以先抓一下error log info,或者OEMLaunch之前通过计算image的checksum判断image是否受到了破坏。
当然,也可能是硬件不稳定的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