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不带BinFS,如何给Nand Flash进行分区

楼主:
我没有用BinFS,但是我加载了Flash驱动后发现My Device下面有了盘符,跟我注册表里设置的folder值一致,大小大概24M多,但是我没有用函数进行分区。。
现在我不知道如何修改这个分区的大小。。。或者,这个盘符本身就有问题?
哪位知道的大侠帮忙指点一下,多谢。
PS:我用的是wince6.0.

网友:
BINFS对Flash分区没有任何影响吧?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BINFS分区,在My Device下都是可以显示盘符的,只要Flash上有被格式化为FAT的分区。

BINFS一般是用来存储NK.bin的内核文件的。

至于如何分区以及修改分区的大小,要么是在BOOT里面做,要么就是通过外部工具,这个需要看具体情况。以前用2410和270的时候,就是在EBOOT里做分区,而现在用的TCC89,就是在PC上用FWDN分区的。

网友:
sunrain_hjb大侠,但是我在EBOOT里面没有对Flash进行格式化。。。怎么也会显示FAT分区呢??
以前有对Flash进行格式化,但是后来对Flash擦除过,难道没有擦除干净??

网友:
应该是你加了FAT的组件,BSP的platform.reg里边进行了分区。
FAT分区与有没有加BINFS没有关系,都是文件系统,同等的概念。

网友:
EBOOT里会将NAND进行分区,一般分为NBOOT、EBOOT、系统信息和NK存储区域,剩下的分为FAT分区。
虽然你对Flash擦出过,但是再次烧写EBOOT,并且下载NK时它可能又按照上面所说的重新分区了,所以能看见FAT分区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如果在NBOOT中分区的话要怎么做呢,我用ADS编译的,不能调用BP_OpenPartition之类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NBOOT中分区的话要怎么做呢,我用ADS编译的,不能调用BP_OpenPartition之类的函数。。。

NBOOT中很难实现分区吧,代码量太有限了,当时在2410上编译的NBOOT不能超过4K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NBOOT中分区的话要怎么做呢,我用ADS编译的,不能调用BP_OpenPartition之类的函数。。。

NBoot一般是用于引导,大小有限制的,因此复杂功能都应放到EBoot中进行。

网友:
系统不戴BinFS,自己应该可以进行实现吧!

网友A:
我现在的情况是自己用eboot下载了nk.nb0到ram中,这个系统已经有了nand flash驱动,系统起来后,发现有了nand 分区,大概是24M多。。。但是奇怪的是我在eboot中并没有指定nand分区,所有分区的代码都屏蔽了,只把nk.nb0加载到ram 就结束了。但是这样也会有分区,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分区的起始Sector跟大小在哪里指定的呢,注册表中没有,flash驱动中也没有。

网友:
注册表中有没有
"WMRStartSector"=dword:0
"WMRNumOfSector"=dword:C000
这样类似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情况是自己用eboot下载了nk.nb0到ram中,这个系统已经有了nand flash驱动,系统起来后,发现有了nand 分区,大概是24M多。。。但是奇怪的是我在eboot中并没有指定nand分区,所有分区的代码都屏蔽了,只把nk.nb0加载到ram 就结束了。但是这样也会有分区,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分区的起始Sector跟大小在哪里指定的呢,注册表中没有,flash驱动中也没……

以前用2410和270平台,都是在EBOOT中指定的。不同的系统可能实现的地方不一样,你只能自己再仔细检查一下了,或者咨询原厂的开发人员。

网友:
总共就一下FAT分区吗?可能是驱动自动将剩余的FLASH空间分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