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ACCESS cdb 转换问题

楼主:
我有一个access 的a.mdb 文件,通过active sync 下载到 wince 开发板 转换成 a.cdb

转换成功, 再转换回 .mdb 也没错误,没乱码,但就是执行sql查询 select * from [tabname] 时出现问题

调用查询 create table abc ( id int ); 也没问题 //里面原来没有表 abc
再执行 select * from abc 也没问题

怀疑是转换过程因为字符集问题 使表名发生了变化
想查看a.cdb 里面究竟有什么表,access 却不支持 "show tables" 的 sql
使用  select name from MSysObjects where type=6 在 CE 下查询错误!
,又作了如下尝试(a.mdb 里存在表 condition)
create table condition(name varchar(20))
竟然 没错误!
我以此确信是字符集问题导致的错误
然而他爷爷的里面原来有个表叫 data
调用 select * from data 竟没问题,而其它表都无法 select * from [tabname] !

崩溃了,哪位大哥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或知道在表转换过程有什么细节问题,请指点小弟一二吧!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果然是字符编码转换的问题! 在模拟器中出现相同的情况

mdb 文件转换成 cdb 文件之前要先进行字符编码转换么? 要先转换成unicode 么?

哪位大哥能指教一二?

网友:
你的数据库程序可以单独在板子上运行吗?重启后也可以吗?怎么弄的啊。。。我的掉电后都不能运行了。。能不能帮助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