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uboot调试LED不亮?
zxcvzxcv
zxcvzxcv

网友A(2009-07-02):
uboot调试LED不亮?
我载入修改好的uboot.bin到flash。其中,start.s文件中我加入了亮LED的程序,在start_armboot的头部也加入了亮LED的程序,可是为什么程序运行后却只亮了前一个,感觉程序没进入start_armboot。不过我用ADX调试的时候,程序却已经进入atart_armboot了啊,LED寄存器的也改变了,可是板子上就是没反应,哪位高人给我指点一下,谢谢!我都快被搞疯了
FLASH
寄存器
程序

网友B:
什么板子? 你的LED灯接的是哪个GPIO?
你需要注意几点:
1、相应的LED灯的功能要设成普通输出IO;
2、在相应的IO口到底是输出高电平LED亮还是低电平LED灯亮?
另外建议您调试U-boot最好到linux环境下。可以花180左右买个openjtag调试器,非常好用。

网友C:
先谢过。我的板子是万利的。灯口没接错,我后来实验了一下,把所有的io口的不初始化,可是LED也会亮!!!太夸张了。我用板子带的程序测试,可是却没问题,又是深深的郁闷啊

网友D:
str711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