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80c51的栈的问题

楼主:
栈指针SP可以设置堆栈的起始地址。
那么在一个程序中如果不设SP,则程序会自动开栈吗?
如果会开栈,那么其起始地址是多少?

网友:
单片机的栈是固定范围的,无论开与不开,都肯定占用那段地址,当然初始化的时候,栈的起始地址是固定的。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是在R7这个地址上。。。

复位后内容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是在R7这个地址上。。。

复位后内容是固定的

我印象中也是这样,
楼主可以查下51书中复位后这几个寄存器的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