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怎么入门啊?

楼主:
想学学wince 怎么入门呢?
(1)入门要看什么书啊?推荐些经典的!
(2)wince是不是就是嵌入式的意思? ARM是和wince什么关系啊?
问题很菜吧,呵!

网友A:
来拿分,入门书籍要看你的职业方向来定,是wince的应用还是wince的驱动开发,wince是微软发布一个用在切入式终端的操作系统,arm是硬件,wince是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拿分,入门书籍要看你的职业方向来定,是wince的应用还是wince的驱动开发,wince是微软发布一个用在切入式终端的操作系统,arm是硬件,wince是软件

wince的驱动开发 怎么学?

网友:
引用楼主 zgj828 的帖子:
想学学wince 怎么入门呢?
(1)入门要看什么书啊?推荐些经典的!
(2)wince是不是就是嵌入式的意思? ARM是和wince什么关系啊?
问题很菜吧,呵!

在这里连续看帖三个月,保证会了,哈哈

网友:
张冬泉著的《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觉得挺不错
推荐~~~

网友:
wince就是嵌入式的windows系统,arm简单来说就是能运行wince的硬件芯片

网友:
偏硬件、还是偏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拿分,入门书籍要看你的职业方向来定,是wince的应用还是wince的驱动开发,wince是微软发布一个用在切入式终端的操作系统,arm是硬件,wince是软件

wince的驱动开发 怎么学?

<>我入门就是看这本的,呵呵

网友:
WINCE 是嵌入式产品上的操作系统,比如PDA ,手机就是这种产品,多普达 就用的是wince的系统;
ARM:通常意义上的ARM应该值得是arm芯片吧,要学的就是arm的结构,编程等方面;
学wince就是:
1、做连接硬件与操作系统间的那一层——驱动程序(大多是在原有代码的基础之上做更改);
2、操作系统本身的定制,利用platform builder 来编译生成需要的操作系统映像;
3、做在操作系统之上的应用程序:比如一般的游戏、QQ之类的 聊天软件等都是这样的;
要学wince 先学C++语言,再学基于wince系统的应用程序的编程,《EVC高级编程》就是;之后在学驱动模型,....

网友:
再找3本wince下的嵌入式系统开发的书看看,保证入门了~~~

网友:
如果只是開發軟件 推荐Douglas Boling的Program WindowsCe .NET
arm是wince能在上運行的一個芯片 功耗低 故適合跑wince wince可在其它芯片上跑 x86 mips sh5等

网友:
首先推荐基本不错的参考书:
《windows ce 嵌入式开发入门-基于xscale构架》
《windows ce 嵌入式系统-何宗键》
《windows ce 内核定制及应用开发》

其次,wince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像linux,vxworks一样;arm是常用的嵌入式处理器架构,比如三星的s3c2440,intel的pxa27x都是基于ARM架构;嵌入式操作系统需要运行在arm处理器之上。

至于怎么入门,当然是先看书了,了解嵌入式方面的常识;然后就针对一款开发板,有现成的BSP及试验教程,然后从内核定制开始,到驱动、应用程序设计,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搞个程序 琢磨透

网友:
软件的话,看应用程序开发的书;硬件的话,看驱动开发和相关处理器的书。希望不是是废话吧……

网友:
《windows ce 嵌入式系统-何宗键》
本人觉得这本书很好对入门来说。
如果想搞驱动,那要懂硬件。和一些令人繁琐的协议之类的。
如果想搞应用,那就得把MFC搞好来。

网友:
http://www.diybl.com/course/4_webprogram/asp.net/netjs/2008410/108998.html,主要看你想学习嵌入式的哪部分了?这个链接对你应该有帮助,祝你学有所成!!!

网友:
做个模块,先从简单功能到复杂

网友:
  我是三种方法并用:看书,看论坛上的贴子,动手

网友:
受益颇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