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WINCE应用程序开机自启动问题

楼主: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我没有BSP,没有NK工程,想在现有的CE系统下自启动我的程序,我在注册表中添加了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70"="\NandFlash\application\execstart.exe"
发现可以自启动,但是,系统先进入CE的界面,然后又才进入我的UI界面

我又把Launch提前到Launch50(Launch50原来是StartUp,即CE桌面程序)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NandFlash\application\execstart.exe"
发现系统开机就直接进入到我的UI界面,但是操作我的UI程序,系统提示:“找不到系统什么外壳程序....”,然后就出现了一个非法操作提示
然后就死机了

后来我又在launch50中启动我的程序,在我的程序中启动startup.exe(原来在launch50处的CE桌面)。

发现这下开机可以马上启动我的UI,并且操作不会报错,但是!!!我的UI启动后,跳出CE的桌面来

我又在我的程序中调用startup.exe之后马上隐藏桌面,发现TMD我的程序启动之后闪了一下CE的桌面,又进入我的UI界面

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能让这个CE界面别出来吓唬人呢???

网友:
禁止EXPLORE。EXE的启动

网友A:
如果LZ用自己的应用替换explorer.exe后,应用无法正常运行,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这个貌似就是这样的,以前有人提问过,会出问题。

这东西我很想学习,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LZ用自己的应用替换explorer.exe后,应用无法正常运行,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

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应用替换了explorer.exe后,应用程序能正常运行呢??
这个是系统的问题还是应用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
记得有人提到过,应该是你的应用程序依赖于explorer.exe的某个东西

网友:
我们的程序在找外边公司做的,估计到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麻烦。

网友:
我的UI中有些必须依赖explorer.exe的东西,比如打开SD卡,还有个字典

那换个思维

怎么能不显示打开桌面

也就是打开桌面,但是不让桌面显示,闪一下也不行

网友B:
先启动你的程序,把你的程序设置成永远置顶TOPMOST的窗口,然后再在你的程序中打开桌面试一下.

网友:
很想学这个。

网友:
很多的都是覆盖原来自带的UI的。不是删除的。

网友:
standard shell and shin shell

你想要的情况是Thin shell,这个应该需要BSP支持的,我这边是系统就可以开机只启动自己的程序

网友:
试了10楼的方法,程序设置正好是屏幕尺寸的界面,也置成了TOPMOST,但是启动explorer的时候还是会在下边显示一下任务栏,看看怎么把WINCE的任务栏隐掉

不知道楼主弄得怎么样了?

网友:
搜索了一下,看到楼主以前回复的帖子
在Platform.reg加上: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Shell\SlideTaskBar]
"Default"="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Shell\AutoHide]
"Default"=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Shell\OnTop]
"Default"="0"

这样启动explorer之后会在程序的下端多出来一小条灰色,再点击一下应用程序界面才能去掉,其实和任务栏效果一样,只是看不到那么大的条了

网友C:
MFC有些函数需要在explorer下才能运行.

网友:
建议用WIN32或ATL.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C有些函数需要在explorer下才能运行.

总算看到这句话了。

网友:
看看这里吧,应该对你有点帮助。
想法是,依然启动explorer.exe,只不过是自己编译的explorer.exe,没有界面显示,
这样既不影响你程序的运行,也不会有界面的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启动你的程序,把你的程序设置成永远置顶TOPMOST的窗口,然后再在你的程序中打开桌面试一下.

试了这个方法,但是如Veabol兄所说,下面的任务栏隐藏掉,并且将任务栏置顶也去掉,还是会闪动一下屏

目前只能这样了

TO sunrain_hjb :
您这个方法不错,但是我没有BSP.....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修改定制的SHEEL,但是楼主没有BSP那就没办法了
只能按上面说的设置TOPMOST了,不过这样的程序容易出BUG的,特别是还有子窗口跑出来的程序。

网友:
去掉桌面图标,隐藏任务栏,闪一下蓝屏桌面,再运行你的程序,问题不大吧。

网友:
还有就是一定要把应用程序设成静态链接到 M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