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一个键被长按?

楼主:
手机键盘中,挂机键和电源键是同一个键,有一个问题就是:GPIO设为高电平时候可以作为挂机键不能作为电源键,GPIO设为低电平时候可以作为电源键却不能作为挂机键,现在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想到可以做个后台程序检测手机的状态,当处于通话状态时候把GPIO设为高电平否则作为设为低电平。这样按说可以实现。
不过我想换种方式:在驱动中检测当这个键被长按时将GPIO设为低电平否则设为高电平。不知道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判断一个键被长按,比如说按下持续4秒。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
可以通过中断的形式来做,来中断后线程等待一定时间,时间到后再判断按键是否仍然是那个状态,如果是的话就相当于长按,这里要设置成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中断,这样才好区分。

网友A:
每隔n ms检测一次,连续4S都为按下即为长按 怎么样?

网友:
判断按键跳变作为短按,按键计数作为长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隔n ms检测一次,连续4S都为按下即为长按 怎么样?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的~~~

网友:
没做过类似的东西,瞎说哈。。。

感觉如果只是监视一个键的话,是否可以这样:
按下键一定会产生一个中断,在中断处理程序中起一个计时程序
抬起的时候也一定会产生一个中断,在这个中断处理程序里放一个信号量

计时程序4秒内没有接到信号量,则表示长按4秒,关机。
计时程序4秒内接到信号量,则表示只是挂机,计时结束,计时器清零。

网友B:
每间隔0.5秒去检测一下引脚信号,连续5次或x次(次数可以自己设定,理论上越大代表准确度越高). 简单,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间隔0.5秒去检测一下引脚信号,连续5次或x次(次数可以自己设定,理论上越大代表准确度越高). 简单,加油。

顶这个。

网友:
一般的按键检测是几十ms检测一次,累加次数,如果连续检测n次都是押下状态,那么认为是常押

网友:
每隔一段时间检测下 然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