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显示原理及驱动命令?

楼主:
写驱动程序时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网页:
http://www.mzdesign.com.cn/

http://www.mzdesign.com.cn/articleshow.asp?id=368
《点阵LCD驱动显控原理 V2.0》
                                                   --版权声明--
    本书版权归北京铭正同创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并保留对此文件修改的权利且不另行通知。
    北京铭正同创科技有限公司所提供的信息相信为正确且可靠的信息, 但并不保证本文件中绝无错误。若因贵公司使用本公司的文件或产品, 而涉及第三人之专利或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应用时, 则应由贵公司负责取得同意及授权,关于所述同意及授权, 非属本公司应为保证的责任。
    如有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出处:北京铭正同创科技有限公司
    书中有不足之处,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发送至mzdesign@mzdesign.com.cn

1. 一些需在提示您的
   1.1. 改版修订说明
   1.2. 本书更适合什么样的LCD模块?
   1.3. 这里的LCD驱动程序更适合于什么样的MCU
   1.4. 为什么用C语言
2. 以MzL02 LCD模块为例
   2.1. LCD模块的结构
         2.1.1. 结构示意
   2.2. LCD模块总线选择及时序图示意
         2.2.1. 6800并行总线接口
         2.2.2. 8080并行总线接口
         2.2.3. SPI串行接口
         2.2.4. 显示RAM区映射情况
         2.2.5. 行、列地址
         2.2.6. 其它
   2.3. LCD的6800总线接口
   2.4. LCD控制器特性
   2.5. LCD驱动的基本流程
         2.5.1. LCD模块的连接
         2.5.2. 控制LCD模块显示一个点
         2.5.3. 利用LCD控制器的特性
3. 点阵LCD的驱动与显控
   3.1. 基本驱动程序(LCD_Driver_User)
         3.1.1. 端口配置头文件LCD_Portconfig
         3.1.2. MCU与LCD基本时序控制程序
   3.2. LCD的初始化
   3.3. 绘点子程序
         3.3.1. 基本绘点函数
         3.3.2. 一些扩展的基础功能函数
   3.4. 驱动配置头文件LCD_Config
   3.5. LCD驱动功能接口程序(LCD_Dis)
         3.5.1. 基本绘图功能函数
         3.5.2. 字符显示功能函数
   3.6. 字符显示原理
         3.6.1. 字符与字模
         3.6.2. 字模与字库
         3.6.3. 用绘点来绘制字符
         3.6.4. Mz的驱动中提供的字符显示
4. Mz_MenuGUI菜单应用
   4.1. Mz_MenuGUI
   4.2. Mz_MenuGUI的源码分析
         4.2.1. Menu_Resource.c菜单资源定义
         4.2.2. Menu_GUI_Config.h菜单GUI配置头文件
         4.2.3. Menu_GUI.c菜单接口函数
   4.3. 定制自己的Menu菜单界面
         4.3.1. 参考的GUI响应控制代码
         4.3.2. 订制一个有二级菜单的工程
5. 移植通用版LCD驱动程序到LPC的ARM7
   5.1. 修改驱动中的底层代码
         5.1.1. 修改LCD_PortConfig.h的端口配置
         5.1.2. 修改底层驱动功能函数
   5.2. 与编译器相关的修改
6. 移植通用版LCD驱动程序到另一块LCD

网友:
这个要看手册呢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每条命令是什么意思
至于原理嘛 也就是加一些命令 然后在相应的地址上写入数据,在LCD上显示

网友:
直接看对应的data sheet,上面说得很清楚,看了就可以进行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