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M9712的触摸屏驱动

楼主:
问题1:
    请问在WINCE50下中断处理过程是怎么样的?
    通过打印信息我发现我的BSPIntrActiveIrq先被调用,然后调用BSPIntrDoneIrq,最后调用BSPIntrEnableIrq。
    BSPIntDisableIrq并没有被调用
    请问这个现象对吗??
问题2:
    现在的现象是采样的X、Y两点值并不对
            for(i=0;i         {
                rgPointSamples.XSample = getTouchCoordinate(WM97_ADC_X);
                rgPointSamples.YSample = getTouchCoordinate(WM97_ADC_Y);
        }
    程序中连采3次,但是只有第一次值是正确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4095
    请问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呢?
    整个TOUCH的驱动都是在以前能用的BSP中移植过来的
    AC97驱动略有不同(对TOUCH用到的地方好象没有什么不同)
    只有中断非常不一样

麻烦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static USHORT getTouchCoordinate(UINT axis)
{
        USHORT sample=MAX_ADC_VAL;              // the maximum ADC output
        BOOL noError = FALSE;
        unsigned long adcDataReg;

        DEBUGMSG(ZONE_FUNCTION,(TEXT("+getTouchCoordinate\r\n")));

        AC97ReadReg(WM97_DIGITISER_DATA,
                                &adcDataReg);

        if(adcDataReg & WM97_DATA_PENDOWN)
        {
                noError = sampleADC(&sample,axis);
        }

        DEBUGMSG(ZONE_FUNCTION,(TEXT("-getTouchCoordinate\r\n")));

        return sample;
}
由这个函数可以看出if(adcDataReg & WM97_DATA_PENDOWN) 条件不满足时USHORT sample=MAX_ADC_VAL;              // the maximum ADC output
函数的返回值就是MAX_ADC_VAL = 0xfff = 4095,所以应该是你的pendown状态有问题

网友:
我的此函数为:
USHORT getTouchCoordinate(unsigned axis)
{
        //WX_change locked
        HANDLE hMutex;
        DWORD dwWaitMutex;
        //DWORD g_MutexWaitTime=3000;
        RETAILMSG(1, (TEXT("TOUCH getTouchCoordinate is Running!!\r\n")));
    hMutex = CreateMutex(NULL,FALSE,TEXT("AClinkOfMutexObject"));
        if(NULL==hMutex)
        {
                return FALSE;
        }
    dwWaitMutex=WaitForSingleObject(hMutex,INFINITE);

        USHORT sample  = MAX_ADC_VAL;
        USHORT adcData;
    ReadAC97 (0x7A, &adcData);

    unsigned int acsimpletime=1;

        if(adcData & WM97_DATA_PENDOWN)
        {
                ReadAC97 (0x76, &adcData);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POLL;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DEL_MASK;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DEL_6;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ADR_MASK;
                adcData |=  (axis == WM97_ADC_X ? WM97_TOUCHCTRL1_ADR_X : WM97_TOUCHCTRL1_ADR_Y);

                WriteAC97(0x76,  adcData);

                do
                {
                        ReadAC97 (0x76, &adcData);
                        //WX_change
                 //Sleep(1);
            NdisStallExecution(1);
               } while(adcData & WM97_DATA_PENDOWN);

                ReadAC97 (0x7A, &adcData);
                sample = adcData & WM97_DATA_VAL;
        }
    ReleaseMutex(hMutex);
        return sample;
}
请问pendown状态是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此函数为:
USHORT getTouchCoordinate(unsigned axis)
{
//WX_change locked
HANDLE hMutex;
DWORD dwWaitMutex;
//DWORD g_MutexWaitTime=3000;
RETAILMSG(1, (TEXT("TOUCH getTouchCoordinate is Running!!\r\n")));
? ? hMutex = CreateMutex(NULL,FALSE,TEXT("AClinkOfMutexObject"));
if(NULL==hMutex)
{
return FALSE;
}
? ? dwWaitMutex=WaitForSingleObject(hMutex,INFINITE);

USHORT sample? = MAX_ADC_VAL;
USHORT adcData;
? ? ReadAC97 (0x7A, &adcData);

? ? unsigned int acsimpletime=1;

if(adcData & WM97_DATA_PENDOWN)
{
ReadAC97 (0x76, &adcData);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POLL;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DEL_MASK;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DEL_6;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ADR_MASK;
adcData |=? (axis == WM97_ADC_X ? WM97_TOUCHCTRL1_ADR_X : WM97_TOUCHCTRL1_ADR_Y);

WriteAC97(0x76,? adcData);

do
{
ReadAC97 (0x76, &adcData);
//WX_change
//Sleep(1);
? ? ? ? ? ? NdisStallExecution(1);
? ? ? } while(adcData & WM97_DATA_PENDOWN);

ReadAC97 (0x7A, &adcData);
sample = adcData & WM97_DATA_VAL;
}
? ? ReleaseMutex(hMutex);
return sample;
}
请问pendown状态是在哪里定义的?

pendown状态不是哪定义的,是你点击触摸屏后,9712自己把寄存器置上的,前提就是你把触摸的相关寄存器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