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 的I2C能直接和MCU的I2C通信吗?

楼主(2009-06-05):
ARM 的I2C能直接和MCU的I2C通信吗?
现在我想把2410的I2C的两根线直接和一个16位MCU的I2C连接起来,ARM做主,MCU做从,这样可以通信吗?,如可以,哪么这个MCU的地址怎么得到呢?是程序设置的,还是芯片自身固定的?
谢谢。
通信
芯片
程序

网友A:
可以阿,从设备地址一般是可以设置的,你看下MCU的DATASHEET,比如一般都会有A0,A1,A2三根线可用来设置I2C地址,当然前提是这个三根线没被复用了~~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哥哥。用mcu的三根线设置mcu的地址对吗?那这硬件怎么操作才能设置正确呢?请明示!

网友C:
觉得可行。

网友D:
如果MCU有从的协议的话,地址应该会自动给出,或是软件自定一个送上去

网友E:
I2C的地址线是7个BIT,前4个基本是固定的,好像是0101,后面三根IO是可编程的A0,A1,A3,也就是说此类的I2C接口总线最多可以挂接8个设备~
硬件上可以直接把A0,A1,A3拉高/拉底就OK了,比如
A0 拉高
A1 拉高
A2 接地
那这个I2C设备地址就是0101 1100, 也就是5a

网友F:
不要受误导,这个要看MCU的数据手册。没有什么高几位固定的说法,那个是一般的I2c接口的EEPROM的地址。
一般来说,对于可以做从的MCU是可以配置的。上面有兄弟说过了。
因为I2C是多主多从的协议,所以一般来讲只要要保证总线上从设备的地址唯一就可以了,当然好像还有什么广播地址之说。
另外,你需要确认MCU是支持I2C还是SMBUS,这两个类似,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还有的有的MCU使用的是7位地址,有的是8位(最后一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