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 Camera 应用程序

楼主:
平台:WINCE6.0+S3C6410
camera 驱动已写好,用BSP里面的CameraDshowApp.exe,能正常地进行120x160、320x240、 640x480进行预览,

但是现在用了某家开发板的camera App DEMO,能用120x160进行预览,但是当调到640x480进行预览,就出现了如下的崩溃信息: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76e013e(pth=86484480), Proc-Id=040e01ca(pprc=864846c0) 'CameraDemo.exe', VM-active=040e01ca(pprc=864846c0) 'CameraDemo.exe'
PC=00013ca8(CameraDemo.exe+0x00003ca8) RA=00013c90(CameraDemo.exe+0x00003c90) SP=001be9f4,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76e013e(pth=86484480), Proc-Id=00400002(pprc=80430308) 'NK.EXE', VM-active=040e01ca(pprc=864846c0) 'CameraDemo.exe'
PC=c003bd00(k.coredll.dll+0x0001bd00) RA=8012d4c8(kernel.dll+0x000064c8) SP=d73cf3b8, BVA=ffffffff

问题:
    1、我估计是申请的缓存空间不够,请问是不是?请高手指点
    2、我在应用程序源码里面找不到申请缓存的代码,不知directshow架构,是在哪里申请的缓存?
    3、请问哪位有CameraDshowApp.exe的源码?请给我一份,谢谢,我邮箱:aulyp@163.com

下面赋上我preview的源码,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BOOL PreviewCamera(HWND hVideoWnd /*视频显示窗口*/
                ,LPCTSTR strFileName /*录像文件名*/)
{
        HRESULT hResult = S_FALSE;
        LONGLONG dwStart = 0, dwEnd = 0;
        WORD     wStartCookie = 1, wEndCookie = 2;
        CRect rectVideo;  //视频窗口尺寸
        CComVariant   varCamName;  //定义摄像头设备名称
        WCHAR              wzDeviceName[ MAX_PATH + 1 ]; //摄像头设备名称
        CPropertyBag  PropBag;  //摄像头属性页

        //--定义录像用到的编码、写文件等FILTER
        CComPtr            pVideoEncoder;
        CComPtr            pASFMultiplexer;
        CComPtr        pFileSinkFilter;
        CComPtr      pWrapperFilter;

        //默认先释放DSHOW接口
        FreeDShow();

        //1,创建ICaptureGraphBuilder2接口,用于管理媒体捕捉对象
        CHK(m_pCaptureGraphBuilder.CoCreateInstance(CLSID_CaptureGraphBuilder));

        //2,创建IGraphBuilder接口
        CHK(m_pGraphBuilder.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

        //3,
        CHK(m_pCaptureGraphBuilder->SetFiltergraph(m_pGraphBuilder ));

        //4,得到IMediaControl接口,用于控制流播放
        CHK(m_pGraphBuilder.QueryInterface(&m_pMediaControl));

        //5,得到IMediaSeeking接口,用于设置播放位置
        CHK(m_pGraphBuilder.QueryInterface(&m_pMediaSeeking));

        //6,得到m_pMediaEvent接口,用于获取媒体事件
        CHK(m_pGraphBuilder.QueryInterface(&m_pMediaEvent));

        //7,创建视频捕捉Filter
        CHK(m_pVideoCaptureFilter.CoCreateInstance(CLSID_VideoCapture));

        //8,得到视频捕捉属性页接口
        CHK(m_pVideoCaptureFilter->QueryInterface(&m_pPropertyBag ));

        //9,选择视频捕捉设备
        //得到第1个视频捕捉设备名。
        if (!GetFirstCameraDriver( wzDeviceName ))
        {
                goto Cleanup;
        }
        varCamName = wzDeviceName;
        if(( varCamName.vt == VT_BSTR ) == NULL ) {
                return FALSE;
        }
        //设置视频捕捉为第1个捕捉设备
        PropBag.Write( L"VCapName", &varCamName );
        CHK(m_pPropertyBag->Load( &PropBag, NULL ));

        //10,将视频捕捉FILTER添加到FILTER图中。
        CHK(m_pGraphBuilder->AddFilter( m_pVideoCaptureFilter, L"Video capture source" ));

        //11,创建IDMOWrapperFilter接口
        CHK(pVideoEncoder.CoCreateInstance( CLSID_DMOWrapperFilter ));
        CHK(pVideoEncoder.QueryInterface( &pWrapperFilter ));
        //12,加载WMV9 DMO
        CHK(pWrapperFilter->Init( CLSID_CWMV9EncMediaObject, DMOCATEGORY_VIDEO_ENCODER ));

        // 13,将编码器FILTER加入到过滤器图中
        CHK(m_pGraphBuilder->AddFilter( pVideoEncoder, L"WMV9 DMO Encoder" ));

        //14,创建ASF多路(复用)器,并加入到过滤器图中
        CHK(m_pCaptureGraphBuilder->SetOutputFileName( &MEDIASUBTYPE_Asf,strFileName, &pASFMultiplexer, &pFileSinkFilter ));

        //15,渲染预览视频PIN
        CHK(m_pCaptureGraphBuilder->RenderStream( &PIN_CATEGORY_PREVIEW,
                &MEDIATYPE_Video, m_pVideoCaptureFilter,
                NULL, NULL ));

        //16,设置视频预览窗口
        CHK(m_pGraphBuilder.QueryInterface(&m_pVideoWindow));

        ////设置视频播放的WINDOWS窗口
        m_pVideoWindow->put_Owner((OAHWND)hVideoWnd);//把IVideoWindow视频播放窗口赋给hVideoWnd 窗口,在程序退出前一定要记得put_Owner((NULL)
        m_pVideoWindow->put_WindowStyle(WS_CHILD | WS_CLIPSIBLINGS | WS_CLIPCHILDREN); //输出视频的窗口的属性

        //设置视频尺寸
        GetClientRect(hVideoWnd,&rectVideo);  //这个是获得我们做的界面显示窗口的参数的,
        m_pVideoWindow->SetWindowPosition(0,0,rectVideo.Width(),rectVideo.Height());  //设置video输出窗口的位置
        m_pVideoWindow->put_Visible(OATRUE);
        RETAILMSG(1,(TEXT("Width = %d, Height = %d \r\n"),rectVideo.Width(),rectVideo.Height()));

        //17,渲染捕捉PIN, 用于录像
        CHK(m_pCaptureGraphBuilder->RenderStream( &PIN_CATEGORY_CAPTURE, &MEDIATYPE_Video, m_pVideoCaptureFilter, pVideoEncoder, pASFMultiplexer ));

        //18,创建Still Pin,用于抓图
        CHK(m_pImageSinkFilter.CoCreateInstance(CLSID_IMGSinkFilter));
        CHK(m_pGraphBuilder->AddFilter(m_pImageSinkFilter, L"Still image filter" ));
        CHK(m_pCaptureGraphBuilder->RenderStream( &PIN_CATEGORY_STILL, &MEDIATYPE_Video, m_pVideoCaptureFilter, NULL, m_pImageSinkFilter ));

        //19,设置捕捉流暂停
        CHK(m_pCaptureGraphBuilder->ControlStream( &PIN_CATEGORY_CAPTURE, &MEDIATYPE_Video, m_pVideoCaptureFilter, 0, 0 ,0,0 ));

IAMStreamConfig* m_pPreviewStreamConfig;
int iCount,iSize;
int i;
m_pCaptureGraphBuilder->FindInterface(&PIN_CATEGORY_PREVIEW, &MEDIATYPE_Video, NULL, IID_IAMStreamConfig, (void **) &m_pPreviewStreamConfig);
////获得你的设备所支持的图像大小
//m_pPreviewStreamConfig->GetNumberOfCapabilities(&iCount, &iSize);
////遍历,找到你所需要的大小
VIDEO_STREAM_CONFIG_CAPS scc;
//AM_MEDIA_TYPE *m_pamtCaptureStream;
AM_MEDIA_TYPE * m_pamtPreviewStream;

m_pPreviewStreamConfig->GetStreamCaps(0, &m_pamtPreviewStream, (BYTE*)&scc);
m_pPreviewStreamConfig->SetFormat(m_pamtPreviewStream) ;
//DeleteMediaType(m_pamtCaptureStream);
//
//for(i=0; i
//{
// //   m_pCaptureStreamConfig->GetStreamCaps(i, &m_pamtCaptureStream, (BYTE*)&scc);
//        m_pPreviewStreamConfig->GetStreamCaps(i, &m_pamtCaptureStream, (BYTE*)&scc);
//if (...)
//m_pPreviewStreamConfig->SetFormat(m_pamtPreviewStream)
//DeleteMediaType(m_pamtCaptureStream);
//}

        //20,预览视频
        CHK(m_pMediaControl->Run());
        Sleep(1000);

Cleanup:
        //释放接口
        if (pVideoEncoder != NULL)
        {
                pVideoEncoder.Release();
                pVideoEncoder = NULL;
        }

        if (pASFMultiplexer != NULL)
        {
                pASFMultiplexer.Release();
                pASFMultiplexer = NULL;
        }

        if (pFileSinkFilter != NULL)
        {
                pFileSinkFilter.Release();
                pFileSinkFilter = NULL;
        }

        if (pWrapperFilter != NULL)
        {
                pWrapperFilter.Release();
                pWrapperFilter = NULL;
        }

        if( FAILED( hResult ))
        {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是缓存不够  当时是在应用程序中开辟的缓存不够 有的时候 你的摄像头图像缓存可能开辟的也不够

可以把应用程序代码贴出 分析一下

网友:
估计内存空间分配不足

网友:
发现只要运行上面的
////获得你的设备所支持的图像大小
//m_pPreviewStreamConfig->GetNumberOfCapabilities(&iCount, &iSize); //一运行了这一句,就会崩溃,不知为什么
////遍历,找到你所需要的大小
VIDEO_STREAM_CONFIG_CAPS scc;
//AM_MEDIA_TYPE *m_pamtCaptureStream;
AM_MEDIA_TYPE * m_pamtPreviewStream;

// m_pPreviewStreamConfig->GetStreamCaps(0, &m_pamtPreviewStream, (BYTE*)&scc);
m_pPreviewStreamConfig->SetFormat(m_pamtPreviewStream) ;  //一运行了这一句,就会崩溃,不知为什么

网友A:
从你提供的信息来看,看不出是因为缓存不够.GetNumberOfCapabilities本身不会引起分配缓存,所以不至导致缓存不够.SetFormat倒有可能引起camera驱动分配缓存,但如果这样的话,异常应该出在驱动里,而不是你现在的出现在应用程序里。
对于directshow的缓存,都是在filter里面分配的
我建议你调试一下,看问题出的时候的stack是什么样的。

网友:
奇怪的是,我屏蔽了这几行
//VIDEO_STREAM_CONFIG_CAPS scc;
//AM_MEDIA_TYPE *m_pamtCaptureStream;
//AM_MEDIA_TYPE * m_pamtPreviewStream;

// m_pPreviewStreamConfig->GetStreamCaps(0, &m_pamtPreviewStream, (BYTE*)&scc);
//m_pPreviewStreamConfig->SetFormat(m_pamtPreviewStream) ;  //一运行了这一句,就会崩溃,不知为什么

它也能运行,就是preview画面一卡一卡的,刷新很慢,还没搞懂它的原理,唉,COM接口的东西有点玄,不熟。
    更不得了的是,当我在驱动中把camera驱动的stil改为支持640x480后,应用竟然preview都不成功了,因为它去打开了MFC(6410硬件确MPEG的加速器)filter了,
   请问题哪位写过6410+CE上面的CAMERA应用的?请指点一下,我一下步该如何调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提供的信息来看,看不出是因为缓存不够.GetNumberOfCapabilities本身不会引起分配缓存,所以不至导致缓存不够.SetFormat倒有可能引起camera驱动分配缓存,但如果这样的话,异常应该出在驱动里,而不是你现在的出现在应用程序里。
对于directshow的缓存,都是在filter里面分配的
我建议你调试一下,看问题出的时候的stack是什么样的。

回ruritanian:
   请问:1、如何跟踪它调用了哪个filter?以及崩溃在哪个filter里?
         2、你有CameraDshowApp.exe的源码?请给我一份,谢谢,我邮箱:aulyp@163.com

网友:
SetFormat不是必须的,如果不设的话,就用缺省的,估计是RGB格式,所以会慢。
你既然有开发板,在kitl模式下自然应该可以设断点,而且如果崩溃了应该会断下来。这时候就能够看到栈信息了。
你说的CameraDshowApp是哪里的?6410的BSP我没有。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驱动我写好了,如果用三星BSP里面的CameraDshowApp.exe去测试,可以实现640x480,320x240,120x160等分辩率的preview,没有问题,拍照如果我用的是320X240分辩率,也是没有问题,测试通过,
    但是,当我把拍照的分辩率调为640x480时,它就会去打开MFC的filter(MFC filter是6410里三星写的给H264,MPEG4等做硬解码用的),使得预览都不成功,
DEBUG输出信息如下:
加载模块: CameraDemo.exe
加载模块: LPCRT.dll
加载模块: RPCRT4.dll
加载模块: ole32.dll
加载模块: fpcrt.dll
加载模块: OLEAUT32.dll
加载模块: coredll.dll
加载模块: aygshell.dll
加载模块: commctrl.dll
加载模块: quartz.dll
加载模块: WS2.dll
加载模块: MMTimer.dll
加载模块: Urlmon.dll
加载模块: SHLWAPI.dll
加载模块: WININET.dll
加载模块: iphlpapi.dll
加载模块: wmvdmoe.dll
加载模块: msdmo.dll
加载模块: DDRAW.DLL
Width = 642, Height = 480
加载模块: secur32.dll
加载模块: wmadmod.dll
加载模块: MFCDecFilter.dll
{ MFCDecFilter } Instance created
加载模块: wmvdmod.dll
加载模块: msacmce.dll
卸载模块: msacmce.dll
加载模块: AACSBREnhancedDecoder.dll
{ MFCDecFilter } Instance created
加载模块: msacmce.dll
卸载模块: msacmce.dll
主要出问题是在下面的代码:
        //创建Still Pin,用于抓图
        CHK(m_pImageSinkFilter.CoCreateInstance(CLSID_IMGSinkFilter));
        CHK(m_pGraphBuilder->AddFilter(m_pImageSinkFilter, L"Still image filter" ));
        CHK(m_pCaptureGraphBuilder->RenderStream( &PIN_CATEGORY_STILL, &MEDIATYPE_Video, m_pVideoCaptureFilter, NULL, m_pImageSinkFilter ));

下面是我设为320x240为拍照分辩率时的打印:
加载模块: CameraDemo.exe
加载模块: LPCRT.dll
加载模块: RPCRT4.dll
加载模块: ole32.dll
加载模块: fpcrt.dll
加载模块: OLEAUT32.dll
加载模块: coredll.dll
加载模块: aygshell.dll
加载模块: commctrl.dll
加载模块: quartz.dll
加载模块: WS2.dll
加载模块: MMTimer.dll
加载模块: urlmon.dll
加载模块: SHLWAPI.dll
加载模块: WININET.dll
加载模块: iphlpapi.dll
加载模块: wmvdmoe.dll
加载模块: msdmo.dll
加载模块: DDRAW.DLL
Width = 642, Height = 480
它是能正常preview和拍照的,也不会去打开MFC的fliter,

问题:1、 我现在想把拍照时的分辨率支持到2048x1536,也就是300W像素去,我应该如何改?

网友:
可以把camera App DEMO的完整程序给我一份么?
albertsunfox@yahoo.com.cn

网友:
楼主,可以把camera App DEMO的完整程序也给我一份么?
zhfl1314@163.com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把Camera的驱动和Camera测试程序给我一个呢,谢谢啊
VCILOVE@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