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驱动移植的问题?

楼主:
本人正在从事windowsPCI驱动到 linux驱动的移植。

在linux驱动中使用ioremap,把 PCI的资源,进行映射,然后操作映射的内存,一写就挂。
在windows用DS框架下,使用KMemoryRange 对象Initialize 初始化,这个内存地址就可以进行写操作。
在 windows KMemoryRange  Initialize  和linux ioremap使用有什么不同?

linux 代码
                io_base = pci_resource_start(pci_dev, 4);
                io_len = pci_resource_len(pci_dev, 4);
                io_flags = pci_resource_flags(pci_dev, 4);

                dmaram2=ioremap(io_base, io_le n);
windows代码
          status=dmaram2.Initialize(
                        pResListTranslated,
                        pResListRaw,
                        4);

这2个是否移植是对应的操作?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一个将windows 的每个API 对映射到linux 的API.
最重要的是理解如何在linux 下配置PCI设备的过程。
PCI的地址空间是由BIOS来提供的,你需要读取相应的配置,如设备类型,vendor ID/product ID, IO address, memory address and so on.
再在linux下用PCI_read/Write_config_word(),Io_remap 类似的API来映射系统配置到你的driver里.

网友:
figo_liu1008 :
很感谢回复,我看过内核的ioremp的代码,应该没什么问题。

windows上的框架下的wDspL2Ram2.Initialize(
pResListTranslated,
pResListRaw,
);

这个代码跟io_base = pci_resource_start(pci_dev, 4);
io_len = pci_resource_len(pci_dev, 4);
io_flags = pci_resource_flags(pci_dev, 4);

pdx->dwDspL2Ram2=ioremap(io_base, io_len);
是很类似的。

目前就是这块资源映射资源有问题,在linux上一操作就出问题,
io_base:0xec000000板卡资源
通过  ioremap OS
dwDspL2Ram2: 0xf9a80000
正常应该是通过操作0xf9a800的OS资源来操作 0xec000000的板卡资源 。
这个不清楚什么原因在操作的时候。

网友:
个人建议,请检查一下PCI 配置空间的一些寄存器的值。我记得几年前中我的一个PCI的设备在linux下因为 配置寄存器的PCI bus master没有置起来导致不能正常工作,但在window 下就不用做这个动作。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来,你可以关注一下打印一些pci config register 的值,同时和你的硬件的设置,来关注一下pci 配置空间的一些设置细节。

仔细一点你应该可以自己搞定。

网友:
to:figo_liu1008

在probe里主要处理的步骤也是如下:
1)pdx = kmalloc(sizeof(DEVICE_EXTENSION), GFP_KERNEL);
2)        memset(pdx, 0, sizeof(DEVICE_EXTENSION));
3)设置pci_dev字符设备名。
4)pci_enable_device(pci_dev)
5)pci_set_dma_mask(pci_dev, 0xFFFFFFFFULL)
6)pci_request_regions(pci_dev, pdx->device_name)
7)资源映射
io_base = pci_resource_start(pci_dev, i);
io_len = pci_resource_len(pci_dev, i);
io_flags = pci_resource_flags(pci_dev, i);
8)ioremap(io_base, io_len);
9)设置自旋锁
10)pci_set_drvdata(pci_dev, pdx);
11)安装中断处理
12)clear int event
     mask all int
这些是PCI驱动的probe主要处理,我们的PCI交互采用DMA方式。这处理问题在那里呢?

网友:
刚才写漏一个。加入。
to:figo_liu1008,很感谢、

在probe里主要处理的步骤也是如下:
1)pdx = kmalloc(sizeof(DEVICE_EXTENSION), GFP_KERNEL);
2) memset(pdx, 0, sizeof(DEVICE_EXTENSION));
3)设置pci_dev字符设备名。
4)pci_enable_device(pci_dev)
5)pci_set_dma_mask(pci_dev, 0xFFFFFFFFULL)
6)pci_request_regions(pci_dev, pdx->device_name)
6+)pci_set_master(pci_dev);
7)资源映射
io_base = pci_resource_start(pci_dev, i);
io_len = pci_resource_len(pci_dev, i);
io_flags = pci_resource_flags(pci_dev, i);
8)ioremap(io_base, io_len);
9)设置自旋锁
10)pci_set_drvdata(pci_dev, pdx);
11)安装中断处理
12)clear int event
    mask all int
这些是PCI驱动的probe主要处理,我们的PCI交互采用DMA方式。这处理问题在那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