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驱动开发

楼主(2010-06-24):
WinCE驱动开发
我刚开始学习WinCE驱动开发,请各位大侠推荐些学习的资料,入门级别的,谢谢。
资料
开发
学习
驱动

网友:
卖开发板的网站很多啊,看下源码吧

网友A:
可以看看何宗建的那本书,比较基础,可以对WINCE有个整体了解

网友B:
先从GPIO流驱动开始吧,不要想一下子看书就了解很多,从应用出发吧,弄懂了GPIO,然后试着再弄一些复杂的驱动,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懂了,哪不懂了再看哪儿。。。

网友C:
慢慢来,一点一点积累

网友D:
先做一个闪灯驱动吧。
何宗健老师的书不错,入门级的。
如果英文好,直接看帮助文档。

网友E:
偶也是从闪灯程序开始的,然后按键,中断,再开始其他的设备接口。

网友F:
WinCE驱动比linux驱动开发门槛低很多. 慢慢来. 能搞定的

网友G:
入门先看点资料,再看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