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16c554

楼主(2010-02-23):
tl16c554
请问高手,两片tl16c554如何和DSP 连接呢?
如何

网友A:
关键在于 2个独立的CS使能就可以啊

网友B:
片选地址,以及中断处理,是关键。呵呵。

网友:
两个接口芯片的地址数据是公共的,需要区分的是片选、中断。总之,只要你能分别访问两个芯片资源就行,就像你连接了两个存储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