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不能用的函数怎么办??GetDIBits();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在EVC中进行一些位图的操作。需要获得DC中的位图数据。
 发现大多数的人用的都是GetDIBits函数,但是我这里说不支持!!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CreateDIBsection()这种方法我正在用,但是转化的时候很慢,就是数据拷贝的时候很慢,所以想换另一种,
  但是GetDIBits函数不支持。请问还有其他获取位图数据的方法吗?或者怎么去让这个函数能用?

网友A:
是不支持GetDIBits,除了CreateDIBsection,别无他法
你看一下你前一个问题给你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支持GetDIBits,除了CreateDIBsection,别无他法
你看一下你前一个问题给你的回帖.

我最近也是忙晕了头,什么办法都想想。
回头继续和你们研究下怎么设置DIB格式和winceDDB一样后再获取数据,然后进行旋转操作的组织了。
这贴我就结了。只有这条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