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问一下ARM的B指令

楼主:
就是在汇编句子中,有这个BL FUN
然后呢,就会有个B .
这个"B ."是做什么的?

这个找了好几本讲ARM指令的书都没讲明白

热心肠的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跳转到当前

网友A:
B常用于不返回的跳转,比如跳到某个标号处,BL则用于子程序跳转(要返回,返回地地存于LR)

网友:
引用 网友A:
B常用于不返回的跳转,比如跳到某个标号处,BL则用于子程序跳转(要返回,返回地地存于LR)

说得不错,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跳转我知道,我是说调用函数以后,"B .",这个 "B 点 "里头的这个点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转我知道,我是说调用函数以后,"B .",这个 "B 点 "里头的这个点是做什么的?

跳转到当前么~

网友:
我这样试过:
BL FUN1
B .
BL FUN2
B .
这样的话,第二个函数就不执行了

BL FUN1
BL FUN2
BL FUN3
B .
这样三个函数都会执行

BL FUN1
BL FUN2
BL FUN3
这样结果就会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试过:
BL FUN1
B .
BL FUN2
B .
这样的话,第二个函数就不执行了

BL FUN1
BL FUN2
BL FUN3
B .
这样三个函数都会执行

BL FUN1
BL FUN2
BL FUN3
这样结果就会莫名其妙

怎么个莫名其妙?

网友:
B .
. 是当前行,所以一旦执行到这一句,程序就在这一行死循环,当然不会执行下面的代码。

网友:
.表示当前地址

B.就是一直在这里执行。相当于死循环。

网友:
有些明白了,先谢谢各位
LS的GOOOGLEMAN,老朋友了,呵呵

关于那个"莫名其妙"具体说起来是这样的,写了一个函数,串口发送一个char,多次调用:
比如:
BL FUN
BL FUN
BL FUN
......
B .   ;那么BL几次那个FUN,就会发送几个char

但如果最后没有加那个B .
好像就只能发送三四个,再后面的就不发了.

再详细一点说,我那个函数是用C写的,还用C写了一个配置时钟的函数
汇编里没有配置任何环境,将那两个函数IMPORT进来后就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