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远程控制软件

楼主(2009-06-24):
求远程控制软件
求远程控制软件,在PC端可以显示并操作WINCE系统的机器。望不吝赐教。
远程控制
软件

网友:
CE下的,没有!
那位见过,出来说一声。

网友A:
根据你自己要求 定制开发。现成的应该不多。即便有也不一定完全能符合你要求。
你都要啥功能啊?

网友B:
CE下通用的软件本来就比较少,因为其系统是可定制的,开发出来的软件能否运行不能确定
再加上LZ要求的,与远程通讯有关。通讯介质是什么?
可能按LZ想的与PC一样,通过Internet,但是大部分的CE终端根本就没有网卡等设备,不像PC绝大多数都能上网。

网友C:
> 求远程控制软件
通过什么连接?
网上有个借助usb同步工具的。
不过是armv4下用。

网友D:
CERDISP 这个软件可以吗?我在WM下验证肯定可以,CE没试过。PUBLIC\COMMON\OAK\DRIVERS\CERD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