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是否需要面向对象?

楼主:
我看了一些evc写的应用程序,好多都没有建类,直接加个头文件和cpp文件就开始写函数了,
我想问下,在evc中使用类考到板子运行后会影响速度吗?还是应该建类便于分层和程序的
可读性?求高手赐教~

网友:
在EVC下可以将各种控件开发成一个类一个类的形式,这样代码的可重用性就很好,不过使用就没那么灵活;也可以完全不使用类,而直接用C语言的模式编程,这样很灵活,并且速度较快,但是当代码比较大的时候比较难控制,并且代码可重用性不好。

网友:
不一定要的。看你怎么写了。

网友A:
你对C++的理解太初级了吧
谁说C++写代码一定要有类的?
而且你以为有了类就是面向对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C++的理解太初级了吧
谁说C++写代码一定要有类的?
而且你以为有了类就是面向对象的?

你的回答偏离问题了~我只问两种编码的效率和可重用问题,麻烦东下脑子再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