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 方法

楼主(2009-07-15):
电源开关 方法
各位好
我想通过MCU控制实现“5V电源的通断”。
我第一印象是通过 “继电器” 来实现。
请教各位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吗?
多谢参与!

网友A:
1 可关断的所有三极管(三个腿滴)
2 感应管(如干簧管)
3 光耦构成的电路
。。。。。。

网友B:
楼上的第一个可行。
用个PNP管作开关,压降比较大,或者P沟的MOS管,压降很小。
------

网友C:
方法很多哟。
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D:
用MOS管,压降小,很好用...
继电器不行,功耗大,还有就是继电器会影响你的电路设计,布局、可靠性........
继电器还很贵....

网友E:
继电器是不可行的,一般继电器的响应关断的时间太大。用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