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子窗口

楼主:
如何创建一个子窗口在主窗口上,然后主窗口也可以接收信息,有点像无模式对话框????

最好有代码,谢谢....

网友:
模态窗口?

网友:
友情支持,三颗心关照,up~up~up~!!

网友:
引用楼主 lzy18lzy 的回复:
如何创建一个子窗口在主窗口上,然后主窗口也可以接收信息,有点像无模式对话框????

最好有代码,谢谢....

我是想,在wince窗口的一个区域上显示一个opengl,但是opengl要绑定一个DC,我不想让它绑定主窗口

的DC!!!有没什么简单好用的方法?

网友:
子窗口接收到消息之后转发给主窗口即可

网友:
还是没有理解你的意思,到底想要处理什么?两个窗口互不干扰?

网友:
其实就是无模式对话框,只是楼主想把两窗口视觉上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