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9-05-18):
双机通讯问题
双机通讯,一个ARM无操作系统,一个是WINCE系统,从串口传来的数看,ARM无操作系统传来的数都是对的,但我这总是有错误,我的读串口接收105个字节,只是用了readfile(...),没有用线程,我设置了长度校验和CRC校验,为什么这两个校验都没错的时候我的显示是错的,这两个校验都有错的时候我就不显示了,为什么?
操作系统

网友A:
显示错,在显示之前呢?串口接收到的与发送的是否相同呢?
请注意字符集的问题,CE显示需要Unicode

网友B:
这个你应该是没把ANSI和UNICODE转换吧?
另外,你可以都先连接PC的串口来调试一下,确认一下两方面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

网友D:
Quote=引用 1 楼 91program 的回复:]
显示错,在显示之前呢?串口接收到的与发送的是否相同呢?
请注意字符集的问题,CE显示需要Unicode

网友E:
收发之前先清空,串口缓冲区。

网友F:
无操作系统发的一般都是ANSI的,除非你特别做转换。
而ce下用的都是Unicode的。
干吗不用线程?收发线程很成熟的,比你自己瞎摸索要好的多。

网友G:
和PC机子试试,验证是否可行吧。

网友H:
先连P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