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中断处理的问题

楼主:
其他东西就不写出来了,大概说一下
就是在中断处理中,我已经将一个物理中断号转化为系统中断号g_ButtonSysIntr,然后系统中断号g_ButtonSysIntr跟事件ISTEvent也关联了,然后在这个中断线程中处理
        while (ISTEvent)
        {
                RETAILMSG(1, (TEXT("######WaitForSingleObject    start!############.\r\n")));
                WaitForSingleObject(Buttonintr->ISTEvent, INFINITE);
                 …………中间省略
                InterruptDone(g_ButtonSysIntr);
                RETAILMSG(1, (TEXT("********InterruptDone******.\r\n")));

        }
通过WaitForSingleObject等待事件触发,事件触发后确实是有反应的,但问题是这个程序一直在while循环中执行,
串口不停的打印上面两句RETAILMSG,按我的思路应该是在InterruptDone后就不会一直打印信息才对,重新回到WaitForSingleObject状态吧。
请做过的朋友,斑竹来帮帮忙!感激

网友:
俺不懂这玩意,

网友A:
把硬件的相应中断寄存器清一下试试,有时候是要自己清的。

网友B:
打印上面的RETAILMSG还是下面那个,如果是上面的那个你的中断根本没触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上面的RETAILMSG还是下面那个,如果是上面的那个你的中断根本没触发啊。

两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件的相应中断寄存器清一下试试,有时候是要自己清的。

还要自己清理?不是系统自动的吗?

网友A:
InterruptDone(g_ButtonSysIntr); 的实现过程如果没有帮你清并且寄存器本身不自动清除的话你就需要自己清,否则会一直判断为有中断。

网友:
是x86平台的吗,若是,看看我以前项目中用的:是响应IRQ5的硬件中断:http://www.pudn.com/downloads178/sourcecode/embed/detail828740.html
对比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while (ISTEvent) ——》while (1)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rruptDone(g_ButtonSysIntr); 的实现过程如果没有帮你清并且寄存器本身不自动清除的话你就需要自己清,否则会一直判断为有中断。

顶这个!

网友:
while (ISTEvent) ——》while (1) 试试
InterruptDone(g_ButtonSysIntr); 的实现过程如果没有帮你清并且寄存器本身不自动清除的话你就需要自己清,否则会一直判断为有中断。
都顶啊。
另外可能是中断频繁触发也会打印这两条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ile (ISTEvent) ——》while (1) 试试

这个有关系吗?感觉是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rruptDone(g_ButtonSysIntr); 的实现过程如果没有帮你清并且寄存器本身不自动清除的话你就需要自己清,否则会一直判断为有中断。

通过INTPND寄存器人为地清除中断,还是一样在不停打印

网友:
1.可能中断没有对应正确,
2.将INFINITE改为具体的时间比如24小时(我之前碰到过)应当OK

网友C:
另外在关联中断后首先要执行一下InterruptDone(g_ButtonSysInt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在关联中断后首先要执行一下InterruptDone(g_ButtonSysIntr);

关联中断就要执行InterruptDone(g_ButtonSysIntr); ?这个好像没道理吧?

网友:
一定要保证 中断号对应 中断事件对应

网友C:
当然要首先要执行一下InterruptDone,你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要首先要执行一下InterruptDone,你可以先试一下
这个方法不行。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