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临时屏蔽XP下的USB驱动

楼主(2009-06-25):
怎样临时屏蔽XP下的USB驱动
我想做一个软件. 能够临时将Windows XP下的自带HID驱动屏蔽. 屏蔽HID驱动和AUDIO驱动后. USB键盘和鼠标.USB耳机插入就无法识别了. 当我恢复XP下自带的HID驱动和AUDIO驱动后. USB键盘和鼠标.USB耳机等器件又可以使用了.
耳机
键盘
windows
AUDIO驱动

网友A:
请问应该怎么做?

网友B:
我认为你可以写一个过滤驱动挂载在usb驱动上,然后 上层应用程序控制 过滤驱动的行为(直接完成irp 或者直接下发irp)。
这样做比较简单 但是需要在驱动层和应用层双重去做 呵呵。
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usb过滤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