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压转±12V,±5V

楼主:
如何将220V电压转±12V,±5V

网友:
楼主有成本要求吗?有什么限制吗?

其实现在很多产品,在遇到楼主所说的220V电压转±12V,±5V,
都直接采用AC-DC模块,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提供这样模块的厂家。

完全可以在下面 选择自己需要的AC-DC模块。
http://www.mornsun.cn/cn/product_inf.aspx?typeID=17

B05-10Axx  5  85-264  ±5,±12,±15,±24  2  3000  DIP

LB05-10Bxx  5  85-264  3.3,5,9,12,15,24  1  3000  DIP

LB05-10D05...  5  85-264  5/5,5/12,5/15,5/24  2  3000  DIP

LB10-10Axx  10  85-264  ±5,±12,±15  2  3000  DIP

网友:
要选个电源模块吧 ,整流的

网友:
电桥转换为直流,然后7812,7912之类的转换为直流的正负
或者直接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