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x i2c

楼主(2009-12-11):
s3c44b0x i2c
請問版上有人有用過arm7 s3c44b0x i2c周邊的經驗嗎?
最近在測試這顆arm的i2c介面
奇怪的是
sda腳有波形產生,但scl卻沒有震盪,示波器上看一直保持在高電位
不知道這樣是什麼情形?
會是硬體本身有問題嗎?
想不出個所以然來,請大家幫忙,謝謝
相關暫存器的設定
rPCONF = 0x20900a;//All NC is INPUT
rPUPF = 0x163;
示波器
ARM

网友A:
你eeprom的wp是不是被拉高,被保护了啊???另外,iic对应的寄存器配置了吗??
rIICCON=(1<<7)|(0<<6)|(1<<5)|(0x7);//好像改时钟频率没有关系,原来是0xf
//Enable interrupt, IICCLK=MCLK/16, Enable ACK
//40Mhz/16/(15+1) = 257Khz
rIICADD=0xc0; // S3C44B0X slave address
rIICSTAT=0x10;

网友:
我的I2C是用來和PIC單晶片做通訊,當MASTER端
不過我用示波器量測時是沒有接上其他IC
只是直接量測ARM的I2C輸出,有外接5V電源和2K拉升電阻
我有測過PIC的I2C介面,PIC和PIC之間互傳
同樣只量測MASTER端丟資料出來
SCL就會有輸出產生
而用這塊SAMSUNG的ARM7 S3C44B0X開發板量測的SCL輸出,卻沒有時脈輸出
暫存器的設定,和樓上貼的程式碼相同
大致上是這些
IICCON = 0XAF;
IICSTAT= 0X10;
PCONF = 0x20900a;
PUPF = 0x163;
把位址存入IICDS中
設定IICSTAT = 0XF0,照理說應該就會有時脈輸出並送出位置
可是量不到時脈的訊號
又很奇怪的是,SDA的輸出的波形,卻又像我要輸出的位址+資料的值
我有試著將SLAVE端接上測試
SLAVE的PIC接收程式有測試過,確定是可以正確接收的
可是結果沒辦法正常通訊
請大家幫忙

网友B:
首先将IO口设置成IIC模式,然后就初始化IIC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IICCON,IICADD,IICSTAT就按照楼上的,好像还有IICLC,然后再往数据寄存器写数据,应该有波形出来的。

网友C:
程式部份我是參考S3C2440的程式
我參考S3C44B0X是沒有IICLC這個暫存器
IICLC的功能好像是數位濾波的功能,所以應該沒影響
我程式裡頭是沒有加IICLC
可是…就是SCL沒有時脈輸出
同樣的板子三塊測試
都是一樣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