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的加载

楼主:
1.   USB 的驱动的加载: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C2450USBFN]
     "Dll"="sc2450usbfn.dll"
     ....
     ....
2.  音频驱动的加载: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Audio]
     "Prefix"="WAV"
     "Dll"="s3c2450_wavedev.dll"

在 BuildIn 子键下面的驱动 应该都是由设备管理器·来加载, 现在我想 把这2个驱动改成由应用来加载。
通过  : RegisterDevice(TEXT("WAV"),1,L"/flash/s3c2450_wavedev.dll",1); 这样就实现了由应用加载
            但是我发现这么调用 , 会崩掉,音乐无法播放
同样的 USB的驱动如果这样加载会崩掉 ,当然也不能使用

不知道 这2个驱动是否可以由人工加载, 或者加载的方法不对???

网友:
不太清楚你运用的环境,我现在的开发环境是Windows Mobile 6.5
帮助如下:
Note:
This function is obsolete. Use ActivateDeviceEx instead.

网友:
这两驱动一把开机过程中就要加载的。

音频驱动可以用ActivateDeviceEx加载。
USB驱动非常不建议在应用程序中加载。

网友A:
其它驱动这样做没什么问题,但是音频和USB的驱动可能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就在加载,晚加载了会有问题,USB和WAV等除了要加载这两个BSP生成的驱动之外还要加载PUBLIC下的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驱动这样做没什么问题,但是音频和USB的驱动可能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就在加载,晚加载了会有问题,USB和WAV等除了要加载这两个BSP生成的驱动之外还要加载PUBLIC下的一些东西。

音频驱动不一定要求启动的时候必须加载的吧?虽然没有试过,但是觉得audio driver是可以稍后加载的

网友:
音频驱动我加载的时候 没有崩掉, 但是一直播放不出声音来

网友:
我觉得音频驱动基本上都是要求常驻内存的,因为系统音频的API要随时访问音频驱动。如果是人工手动添加的话,系统启动的时候就会默认音频驱动不存在。

网友:
有些驱动是不能这样加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