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VS2005(VC++) 想用 DirectShow 写WinCe上的东西(播放器) ...

楼主(2009-08-14):
VS2005(VC++) 想用 DirectShow 写WinCe上的东西(播放器), 在VS2005如何配置DirectShow?
VS2005(VC++) 想用 DirectShow 写WinCe上的东西(播放器), 在VS2005如何配置DirectShow?
" 在PB中将所需要的DSHOW SDK加入,SYSGEN,然后生成SDK,安装SDK,在VC2005中选择就可以了! "
-->在VC2005中如何选择? (假设WinCE SDK 已经支持了DirectShow )
播放器
东西
如何

网友A:
DirectShow 需要硬件,不能使用模拟器
只要CE系统支持DirectShow,使用相应的SDK在VS2005下即可

网友B:
有VS2005中也要设置一下吧(目录包含等...).

网友C:
VS2005/WinCE6 模拟器上(有相关硬件 模拟器的SDK), 能不能开发DirectShow 播放程序?

网友D:
顺路问一下,看微软网站好像说从dx8开始就将directdraw和direct3d合并了,将directdraw当做是direct3d的一种特殊情况来处理了,那么,是否为了以后的移植和系统升级,直接使用direct3d,不要使用directdr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