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问题

楼主:
各位谁用过DM9000,现在我的BSP在开发板上能ping通,在我的板子上不行,DM9000一块电路是完全一样的,怎么快速定位硬件错误,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下,谢谢先

网友:
插上网线后,10M/100M以及LINK灯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A:
正常,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ping通了一次,又不通了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吧,协议实现的原因,感觉硬件的可能性不大,调试一下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ping通了一次,又不通了

ping小包的? 不知道DM9000是否有RXDV这些脚,每当接收到一个包,会有相应的硬件电平出现,可以通过这个先排除你的MAC+PHY是否能够接收到东西。

网友:
看看是不是正常进入接受中断了。。。

网友:
pc和wince相连,如果pc的IP和wince的IP不在一个段内,能否ping通?或者pc的IP是动态的,能否ping通?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希望能帮到你,我公司提供关于DM9000系列的技术支持,是DAVICOM大陆总代理!

qq1667698625电话:0577-86677600/13088816477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