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2440的裸机i2c驱动问题

楼主:
最近小弟写了一个基于s3c2440的裸机i2c驱动可是怎么都不好使,调试时能写入但是不能读出为什么
编译环境keil uvion 4.01b
代码
这个是ii2.h

#include "S3C2440.h"
//引脚配置+电源配置+频率配置+iic配置
//函数iic写一个数据 iic读一个数据 iic初始化 iic地址设置
#include "def.h"
#define Slave_receive_Mode 0
#define Slave_transmit_Mode 1
#define Master_receive_Mode 2
#define Master_transmit_mode 3
#define  E2PROM_ADRR  (0xA<<4)
#define  Read  1
#define  Write  0
#define LED1_BV (1<<5)
#define LED2_BV (1<<6)
#define LED3_BV (1<<7)
#define LED4_BV (1<<8)
#define  I2C_SDA  (1<<15)
#define  I2C_SCL  (1<<14)

void I2C_Init(void);
void I2C_Read_A_Bety(void);
void I2C_Write_A_Bety(uint8 Data);
void I2C_Write_n_Bety(uint8 *pData);
void I2C_Set_Addr(void);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AT24C08_Write_A_Bety(uint8 Data,uint16 Adrr_10bit);
uint8 AT24C08_Read_A_Bety(uint16 Adrr_10bit);
void wait_ok(void);
void I2C_Delay(void);

这个是iic.c

#include "i2c.h"
void I2C_Init(void)
{//uint8 temp;
        GPECON=0x0;
        GPEUP=0;
GPECON|=0x5<<28;//引脚配置,漏极开路没有上拉的问题
GPBCON=0;
//GPBCON|=0x51400;
GPBCON|=(0x55<<10);
GPBUP=0;
GPBDAT=~0;
//配置时钟
//时钟输入到i2c中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GPEDAT|=I2C_SDA ;
I2C_Delay();
I2C_Delay();
I2C_Delay();
I2C_Delay();
}
void I2C_Start()
{
        GPEDAT|=I2C_SDA;        I2C_Delay();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GPEDAT&=~I2C_SDA;        I2C_Delay();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t = 8;

        for(t=0;t<8;t++)
{      if((Data<
            {GPEDAT|=I2C_SDA;}
            else
            {GPEDAT&=~I2C_SDA;}
                         I2C_Delay();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

}
unsigned char I2C_Read()
{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t = 8;
                GPEDAT|=I2C_SDA;
        //在读取数据之前,要把SDA拉高,使之处于输入状态
        GPECON&= ~(0x3<<30);//作为输入使用

        do
        {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dat <<= 1;
                if ( GPEDAT&I2C_SDA )
                dat++;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 while ( --t != 0 );

                GPECON|= (0x1<<30);
        return dat;
}
uint8 I2C_GetAck()
{          //这时候需要把线改为输入型
        uint8 ack;
        GPEDAT|=I2C_SDA;
        I2C_Delay();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GPECON&= ~(0x3<<30);
        ack = ((GPEDAT&I2C_SDA)>>15)&0x1;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GPECON|=(0x1<<30);

        return (ack&0x1);

}
void I2C_PutAck(uint8 ack)
{if (ack&0x01)
{GPEDAT|=I2C_SDA;
}
else
{GPEDAT&=~I2C_SDA;

}
        I2C_Delay();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
void I2C_Stop()
{
//        unsigned int t;
GPEDAT&=~I2C_SDA;
        I2C_Delay();
GPEDAT|=I2C_SCL;
        I2C_Delay();
GPEDAT|=I2C_SDA;
        I2C_Delay();
        //对于某些器件来说,在下一次产生Start之前,额外增加一定的延时是必须的
I2C_Delay();
I2C_Delay();
I2C_Delay();
}
void AT24C08_Write_A_Bety(uint8 Data,uint16 Adrr_10bit)
{        //启动与停止只需要一次
         int i=0;
         uint8  I2Cdata1=0;
         I2Cdata1=(uint8)(Adrr_10bit>>8);
         I2Cdata1<<=1;
         I2Cdata1&=0xf6;
         I2Cdata1|=E2PROM_ADRR;
         I2Cdata1|=Write;
         I2C_Init()          ;
                    I2C_Start();
                       I2C_Write(I2Cdata1);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GPBDAT|= LED4_BV;
                        while(1);
        }

         I2Cdata1=(uint8)(Adrr_10bit&0xFF);
             I2C_Write(I2Cdata1);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GPBDAT|= LED4_BV;
                        while(1);
        }
                 I2Cdata1=Data;
                    I2C_Write(I2Cdata1);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GPBDAT|= LED4_BV;
                        while(1);
        }
                   I2C_Stop();
         for (i=0;i<65530;i++);
}

void wait_ok(void)
{                 while(!(SRCPND&(1<<27)))
{GPBDAT&= ~LED1_BV;
}
  IICCON&=~(1<<4);//写0回复数据传输
  GPBDAT|= LED1_BV;
  SRCPND|= (1<<27);
  INTPND|= (1<<27);
}
void I2C_Delay()
{
        unsigned char t;
        t = 1000;
        while ( --t != 0 );                //延时2*t个机器周期
}
uint8 AT24C08_Read_A_Bety(uint16 Adrr_10bit)
{int i=0;
uint8 temp;
uint8  I2Cdata1=0;
uint8  I2Cdata2=0;
I2Cdata1=(uint8)(Adrr_10bit>>8);
I2Cdata1<<=1;
I2Cdata1&=0xf6;
I2Cdata1|=E2PROM_ADRR;
I2Cdata1|=Write;
I2C_Init()          ;
I2C_Start();
I2C_Write(I2Cdata1);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GPBDAT|= LED4_BV;
                        while(1);
        }
I2Cdata2=(uint8)(Adrr_10bit&0xFF);
I2C_Write(I2Cdata2);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GPBDAT|= LED4_BV;
                        while(1);
        }
I2C_Start();
I2Cdata1|=Read ;
I2C_Write(I2Cdata1);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GPBDAT|= LED4_BV;
                        while(1);
        }
temp=I2C_Read();
I2C_PutAck(1);
        I2C_Stop();
        return temp;
}

这个是main.c

#include
#include "i2c.h"
#include"IIC.h"
#include "MY_IIC.h"
//unsigned int PCLK;

void dealy()
{long i;
uint16 temp=0x0;
  for(i=0;i<500000;i++);
}

int main()
{  uint8 temp=0;
uint8 i=0;
   GPBCON=0;
   INTMSK=~0;
     //GPBCON|=0x51400;
            GPBCON|=(0x55<<10);
         GPBUP=0;
         //一下的寄存器只有[10:0],才11位
GPEUP  |= 0xc000;
GPECON |= 0xa00000;

GPBDAT=~0;
GPBDAT=0;
GPBDAT|= LED1_BV;
dealy();
  GPBDAT|= LED2_BV;
  dealy();
   GPBDAT|= LED3_BV;
   dealy();
    GPBDAT|= LED4_BV;
        dealy();
GPBDAT=~0;//全灭

AT24C08_Write_A_Bety(5,5);
    GPBDAT&=~ LED4_BV;
        dealy();
        GPBDAT=~0;//全灭
temp=AT24C08_Read_A_Bety(5);

        {  GPBDAT|= LED1_BV;
                        dealy();

                        dealy();
                                dealy();
                                        dealy();
         GPBDAT&=~LED1_BV;
                 dealy();
                                dealy();
                                        dealy();
        }
        GPBDAT=~0;//全灭

        while(1)
{                                GPBDAT=(temp&0xf)<<5;
                                        dealy();
GPBDAT=0;
dealy();
  }
return 0;

}
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

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

网友:
用软件模拟的I2C呀!那你要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了,多数是你时序有问题所以器件不应答。

网友:
能写入,不能读出,楼主你确定你写入的数据,对方能收到吗?而且对方的应答也正常吗?这样才可以说写入的时序已经正确。假如有示波器,最好了。看看双方通信的时序,看问题出在哪里。你这样看代码是比较难发现问题的。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
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