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友善之臂mini2440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0-04-11):
用友善之臂mini2440的朋友请进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用mini2440的朋友,不过还怀着希望来到这里问一下。小弟要写一个应用中断来进行触发的串口通信程序,可是怎么都进不了中断,所以小弟改写一个应用定时器与中断来定时,用于验证是不是我的中断函数有误。可是怎么也进入不了中断,不知道是定时器的原因还是中断的原因。折腾了两天还是没有搞定。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板子有问题,所以,如果有用mini2440的朋,如果你在你的板子上实现了相关的中断,比如定时与中断的程序,那么请发一个给我,让我试一下我的板子。
谢谢。
我的邮箱:sw_2006.1230@163.com
shuwen_2007@yahoo.com.cn
定时器
朋友
程序

网友A:
LINUX还是WINCE?

网友B:
裸机的。
基于操作系统就不用管这么多了,操作系统已经进行实现,只需调用相关函数,注册就可以了,不过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裸机的。这样对我个人对整个驱动程序的了解更加深入,才能做到真正的跟硬件打交到。

网友C:
裸机的中断要保证0地址起始的中断异常向量表有相关的处理代码,否则即使有中断也会出问题。

网友D:
定时和中断的程序,我这有 测试后正常。串口的中断示例程序在MINI2440的光盘里有

网友E: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由于本人是把驱动程序下载到内存进行应用,而SRAM的址0处不存在所需的中断向量表。所以不能将正确将中断引导到中断服务子程序中。
最后应用MMC进行重定向。这样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