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的裸奔调试问题

楼主:
各位老大问个ADS的问题
我想裸奔ARM 2440但有AXD调试的时候报
DBE Warning 00056: The statement into which was stepped is singular (i.e. it has no exit)
程序无法跳转到MAIN函数里面。

我想请教一下是啥问题,我的R0设置为0X30002000

init.s文件内容
         AREA |DATA|,CODE,READONLY

         ENTRY
         LDR R13,=0x1000
         IMPORT main
         b        main
         END

main.c的内容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0)
#define GPB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4)
#define GPB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8)

void Delay(int x);

void Delay(int times)
{
        int k,j;
        while(times)
        {
        for(k=0;k<0xff;k++)
                for(j=0;j<0xff;j++);
        times--;
        }
}

void main(void)
{
        GPBCON=0x15400;
        GPBUP=0x00;
        GPBDAT=((1<<5)|(1<<6)|(1<<7)|(1<<8));
        GPBDAT&=0xffe;

        while(1)
        {
                Delay(500);
                GPBDAT=~(1<<5);
                Delay(500);
                GPBDAT=~(1<<6);
                Delay(500);
                GPBDAT=~(1<<7);
                Delay(500);
                GPBDAT=~(1<<8);
        }
}

网友A:
这个代码过于简单了,还不到裸奔的程度。

建议楼主找一个现有的工程,修改main函数实现自己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过于简单了,还不到裸奔的程度。

建议楼主找一个现有的工程,修改main函数实现自己的功能。

谢谢,我有也这个想法,发现人家的init.s初始化了好多东西
然后再跳转到main.c里面
我目前想弄明白从init.s跳转到main.c 最少需要初始化东东。

网友:
一来顶楼主,二来刷分哈,共同学习

网友:
应该是LZ没有完成对RAM存储器的初始化造成的。

网友:
LZ想法很好!
顶一个!
这个没有亲自动手调试过,GM好像调试过6410~

网友:
要初始化的东西挺多的,中断、内存控制器、看门狗和堆栈等。

建议你看看现有的可用的代码,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对啊,就那么几样,而且好像启动代码都差不多,随便找一个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热泪盈眶终于跑起来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结贴总结一下。

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上面的程序代码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sunrain_hjb提示的方法,“建议楼主找一个现有的工程,修改main函数实现自己的功能。”
我用我的init.s替换掉友善提供的led程序,因为之前确认他的程序是可以裸奔调试的。
发现他的2440init.s被替换掉之后还是能够点灯。。。
所以我排除掉了我的init.s有问题。
之后我一个一个得注释掉他的代码,发现他的代码剩下点灯程序,照样能够跑起来
所以我断定不是我的main.c的问题。
剩下的原因那就只有ADS的配置问题了,对比了一下,发现ARM LINKER的设置有点出入
照葫芦画瓢,配置完毕
按F5进行调试。
结果-->4个小LED跑轮流跑起来了。

网友:
断电后直接运行你的程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