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加USB-HOST芯片与WM手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单片机加USB-HOST芯片与WM手机通信的问题
如题
问题
手机通信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
厉害!!!
usb通讯协议看看!!!

网友B:
代码自己rewrite的话难度太大,时间也肯定不够
有没有芯片厂商直接提供的方案移植一下,或者哪家的方案中有简单的USB-HOST芯片与WM手机通信实现,抄一下比较可行

网友C:
主要不知道mobile系统接上USB-HOST后如何反应,以及该如何操作。如果是用serial驱动的话会有什么反应?

网友D:
mobile作为一个DEVICE,最开始的响应基于HOST的枚举设备的各种命令。

网友E:
响应完后呢?HOST要发送数据,要如何操作系统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