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kitl的问题! 大家帮忙!

楼主:
现在我们的板子在进行usb_rndis kitl连接时出现了问题,具体现象是,每次device的usb线插入后,在pb中点击attach操作后,终端打印到:
+KITLRegisterDfltClient, service:0
+KITLRegisterDfltClient, service:1
KITLGlobalState == 0x61

之后,就再也进行不下去。这时从主机ping设备的ip,已经ping不通。仿佛device出了什么问题,死了一样。
能否提供些线索,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127/11/ffaf4d6d-75af-40f2-b36c-5168f80aea13.html
我以前弄的成功例子

不过你的BSP要支持才行。

网友:
我看过你的哪个帖子,和我这个好象不太一样, 我这个不会出来哪个命令行窗口, 按照你那样设置PB 也没有变化. 在SendFrame哪个函数指针打印发现, 一点attatch, SendFrame函数就会连着进两次, 这时候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
其实这个KITL一般不怎么用,虽然功能强大,但是繁琐。
一般的BUG不适合用的

网友:
但是已经做成这样了,也不能扔了呀!  对于我的哪个问题,有没有好的建议? 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usb kitl的驱动吧,你的usb kitl驱动是厂商提供的还是自己写的代码?

网友:
IP地址是否设置正确? usb_rndis设备插上去后,PC会多一个"本地连接"的

网友:
EBOOT里面要使能KITL选项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何系统,无法建议啊。

我的是BSP本来就有的。基本是改动一下配置文件即可。

网友:
看随BSP发布的文档该版BSP是否支持KITL,支持什么接口的KI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