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中创建圆形按钮

楼主:
不是指贴圆形图片,要按钮是圆形的

我看有个Region的概念,但CE似乎不支持创建圆形Region的API:CreateEllipticRgn

请教高手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CE中根本就不可能创建圆形按钮的,不然你拿个产品来研究一下,都是rect的,
你贴圆形的图,然后响应区是rect,应该就够了,,

个人意见,,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CE中根本就不可能创建圆形按钮的,不然你拿个产品来研究一下,都是rect的,
你贴圆形的图,然后响应区是rect,应该就够了,,

个人意见,,大家继续讨论

同意

网友:
持保留意见.

网友:
Rect,是永远不会变的。
只是显示的时候当然只是显示指定区域,这样利用的东西就太多了。
透明色,Region,等等。

网友:
好像只能通过贴图来实现

网友:
CE圆形窗体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例子
http://www.codeproject.com/KB/mobile/cergn.aspx

不过似乎贴圆形图片更简单一些,但还是透明问题,如果按钮下面是PictureBox的Image的话,就算设置了透明色,也无法显示透明区域下面的image啊。。

网友:
可以实现。。。

我都实现过了。。
把VC的下的圆的按钮移植过来就可以。。。

我移植成功。。。给个邮箱,发给你!

网友:
Becky0311@tom.com
多谢啦

网友:
个人思路:
不要使用rect,因为Rect不可能是圆的,自己定义圆形的圆心坐标,然后在WM_LBUTTONDOWN消息中判断当前按下的坐标,是不是在圆形的区域内就可以了。

网友:
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