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00 外部总线高手请进

楼主:
小弟出了一个小问题,贴出来,大家解决一下。。。
任务
void Task1(void *pdata)
{
        uint8 *port;
        pdata = pdata;
        port = (uint8*)0x83000000;
        while (1)
        {
                *port = 0x0a;

                OSTimeDly(450);
        }
}

这是srartup.s中的
LDR     R0, =BCFG0
                        LDR     R1, =0x1000ffef                                ;//做为片外RAM时high speed 的值 0x10000400   片外flash时high speed 的值 0x10000440
                        STR     R1, [R0]

                        LDR     R0, =BCFG1
                        LDR     R1, =0x10000400
                        STR     R1, [R0]

                        LDR     R0, =BCFG2
                        LDR     R1, =0x10001460
                        STR     R1, [R0]

                        LDR     R0, =BCFG3
                        LDR     R1, =0x10001460
                        STR     R1, [R0]

我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看总线A0,D0,WE,CS,都没有电压变化。
请问是哪里问题?弄两天了。

网友:
太久没搞LPC,已经忘了如何设置

网友:
改了还是没有用

网友A:
我们当时测量的时候,直接上NXP 官网下载KEIL C的源代码,测试了,设置好,就能测试到相关信号,

楼主可以去官网下载 例程测试,看你的硬件是否都没问题。
再参照官网的代码,修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当时测量的时候,直接上NXP 官网下载KEIL C的源代码,测试了,设置好,就能测试到相关信号,

楼主可以去官网下载 例程测试,看你的硬件是否都没问题。
再参照官网的代码,修改下

能不能找出问题呢,我在NXP上没有找到呀

网友:
看P2口,和存储器加速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PINSEL2有没有配置? 里面的CTRLDBP域必须正确配置才能访问外部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