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2515的CAN总线问题!

楼主:
好,我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主控芯片和MCP的SPI通讯正常,CAN波特率设置为125K。但是在CAN数据发送的时候
出现错误:MLOA报文仲裁失败位 =1(报文发送期间仲裁失败),但是在整个CAN网络中,我只连接了2个节点,
另外一个节点并未发送数据。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呢?

然后通过SPI读取发送缓存TXB0SIDH,TXB0SIDL和TXB0D0,发现上述发送缓存内数据还存在,并未被发出去

同时通过对MCP2515的TXCAN口 采样,发现在每次通过SPI发送RTS指令之后,只有一个低电平(应该是起始位)时间为24us

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
我现在讲CAN的波特率降低了,TXCAN引脚能采样到数据,但是帧里面的数据帧部分的长度,不管设置0-8的什么值,都是发送2BYTE的数据,我仔细的看了程序和资料,也没有找到答案。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