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网络

楼主:
小弟以前搞过比较多的232工业现场的控制
也在实验室搞过CAN的网络控制,用起来都还上手
结果最近要搞个485网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好像一些概念不清楚,想请问一下
485网络中所提的主从,是完全软件上的么?硬件上我感觉没办法实现啊
然后如果从机发送数据,那么是否其他从机也会进入中断判断是否是自己的数据包,
这样的话,下位机效率不是很低了吗
更具体的我现在一个PC机连16个下位控制器进行AD采样,我想PC机不停刷新画曲线,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从机发上来的数据其他从机也会收去进行数据包判断,如果刷新频率高了,下位机CPU
不久一直处于串口中断的context switch中了么,即使其他从机数据毫无意义对他,他还能做应该
做的事情么

网友:
搬来凳子一起等答案。

网友:
靠  连编辑都不能编辑
再补充一句:
485网络能硬件过滤么?还是只能软件上利用数据包地址判断
因为CAN的话是有硬件过滤器的

网友:
我记得485就是软件上的主从概念,也不能硬件过滤.

网友:
主从完全是通信协议用软件来控制的,距离不长的话可以通过提高波特率来提高效率,485一般2400bit可以拉10KM,接32个从机,从机就用51单片机就能处理了,我们的系统就是这样的,单片机同时采集16路AD,传递到计算机中,距离最远10KM,接64台从设备,扫描周期30s,楼主如果有不清楚的可以QQ联系我93432106

网友:
纯软件的
硬件基本不支持

网友:
不对吧。硬件可以过滤地址的,51上可以实现。
但通讯协议的第一位要传地址,如果地址不符合设定的地址,那么就不会跳到串口接收中断。

网友:
各位大虾如果想要用单片机实现液晶显示的话,可以跟我索取资料。只需要您提供一个232串口就可以了。
dwin99@live.cn

网友:
引用楼主 kingmac 的回复:
小弟以前搞过比较多的232工业现场的控制
也在实验室搞过CAN的网络控制,用起来都还上手
结果最近要搞个485网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好像一些概念不清楚,想请问一下
485网络中所提的主从,是完全软件上的么?硬件上我感觉没办法实现啊
然后如果从机发送数据,那么是否其他从机也会进入中断判断是否是自己的数据包,
这样的话,下位机效率不是很低了吗
更具体的我现在一个PC机连16个下位控制器进行AD采样,我想PC机不停刷新画曲线,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从机发上来的数据其他从机也会收去进行数据包判断,如果刷新频率高了,下位机CPU
不久一直处于串口中断的context switch中了么,即使其他从机数据毫无意义对他,他还能做应该
做的事情么

485从硬件上来说是纯软件的,就像一个局域网内的电脑一样,实际上,一个网口发出去的数据,局域网内所有的机算机的网口都有收到这个数据包的,只是低层的协议直接屏蔽了。
485协议也是如此,不同担收单片机做无意义的事,本来不管是人还是它,做的事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即使像你所想的,只有目标地址能收到数据,它也是要这样不停的处在context switch之中,这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解决了,也就不存在你所说的担心的问题了。
不要被市面上一些封装好的485模块所迷惑,因为其实他里出就是一个MCU,来完全的做这部份context switch的工作。

网友:
485没有总线竞争,因此只能通过软件来实现主从方式来读取数据.
一般下位机采用中断的方式读取数据,只要通讯频率不高的情况下,下位机中断所占用的时间并不太长,如果要求有高的通讯频率,可以采用双MCU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