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如何从filedisk的映像文件中读出文件信息

楼主(2010-03-16):
请教大侠如何从filedisk的映像文件中读出文件信息
在不加载filedisk的情况下,直接从它的映像文件(.img)中提取出它的文件目录和信息,可以吗?
信息
目录
如何

网友A:
应该可以,不过难度比较大。
因为你得根据相关文件系统的结构来构造出文件信息。
如果你明白ntfs的结构就会明白这是很复杂的。

网友B:
可以。你要先确定虚拟盘使用的文件系统,了解文件系统结构,FAT文件系统相对简单一些,NTFS则比较复杂,可以在网上找一下文件系统的相关资料。
另外,你也可以考虑自己写一个磁盘驱动程序,替代FileDisk,这种做法比自己解析文件系统要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