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诺依曼结构与哈佛结构区别

楼主:
请问冯诺依曼结构与哈佛结构的区别?
通过Google查询,有人如下解释:
区别是地址空间和数据空间分开与否 冯诺依曼结构数据空间和地址空间不分开 哈佛结构数据空间和地址空间是分开的 一般DSP都是采用改进型哈佛结构,就是分开的数据空间和地址空间都不只是一条,而是有 多条,这根据不同的生产厂商的DSP芯片有所不同。 在对外寻址方面从逻辑上来说也是一样,因为外部引脚的原因,一般来说都是通过相应的 空间选取来实现的。本质上是同样的道理。 DSP肯定是改进型哈佛结构了,我们用起来也感觉很爽。但是光用分开的数据空间和程序空 间来区分这两种结构,我感觉不是很严格。单片机也是分开的数据空间和程序空间,它算 不算哈佛结构?ARM7同样是分开的数据空间和程序空间,它又算不算哈佛结构?ARM核到了 ARM9才采用了真正的哈佛结构。

但问题在于:我使用的ARM9板子,cpu是S3C2410,其外接的SDRAM是一片,而不是数据SDRAM和程序SDRAM分开。。。。我用过的ARM9板子和ARM7板子的内存与CPU连接方式都差不多。。。。
请问这是为什么?我理解的什么地方有错误?

网友:
这个不要细究,人家说的是内核,又不是你看到的。。。

就好像ARM指令我们看到的是如ADD等助记符,可指令都是二进制一样。。

不要深究这个,玩的年头儿多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
用哲学的观点来说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楼主看到的只是现象。。。

网友:
这种区分主要针对于内核。
你的S3C2410已经包含了很多外设,不仅仅是个核了。
内核不是直接与SDRAM相连的,而是要经过一个memory controller
所以,对于SDRAM来讲,不会看到内核是哪种体系结构

网友:
cpu架构是针对cpu内核而言,不是芯片。
例如,市场上买到的比如s3c2410是芯片的型号,arm920t才是内核。
你看到的SDRAM这都已经是外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