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而且我没有软盘,就算用虚拟软驱也没办法在Vmware下安装Vxworks?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up

网友:
vmware不支持vxwork吧,看看其它的虚拟软件

网友:
vmware怎么不支持了?x86平台,相对还容易许多的
参考下这个吧(去年偶也是这么做的,主要是网卡驱动那稍微麻烦点)
http://develop.csai.cn/ebd/200604111135481621.htm

网友:
可以安装  看看http://www.vxdev.com/Article/docExp/Index.htm下面的vmWare上运行VxWorks
很详细

网友:
很简单;用RamDiskNT建立一个虚拟软驱,在此虚拟软驱上创建bootrom.sys,再将存有bootrom.sys的虚拟盘制成镜像文件,此镜像文件可以直接在vxworks下引导。

网友:
vmWare上运行Vxworks
http://www.vxdev.com/Article/docExp/200803/35.htm

网友:
vmWare支持vxworks
用RamDiskNT虚拟软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