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shell中查看vxworks中的全局变量值!!!跪求啊!急!!

楼主:
 请问怎样在shell中查看vxworks中的全局变量值!!!跪求啊!急!!
我想在shell中查看,有时候直接键入变量名就可查看整型全局变量值,但是其他的变量怎么查看啊,而且有时候查的不准,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操作的啊???在线等!!!!!!!!!!!!!!!!!!

网友:
全局变量可以直接查,方法就是输入全局变量名然后回车就可以了,
不过我用的时候感觉这样直接显示的是一个机器字长的值。
如果你想看的更真切,可以通过刚才查询时附带的内存地址,
d出内存来直接看。
局部变量如果要查询,只有DEBUG了
或者我建议,你可以在调试版本时通过串口输出信息……

网友:
楼上的回答的很全面。

网友:
顶下2楼的
自己打印出来也可以啊,这样都发帖,有钱

网友:
直接输入全局变量名或者D内存看呗

网友:
在软件的调试阶段,每个软件的模块都应该有自己的调试打印控制函数.当然如果你知道该局部变量的地址,就可以用d(memoryaddress,watchLenth,width)函数看该变量的内容

网友:
已经很全面了

网友:
这个有很多办法啊!上面的已经很详尽了。其实如果是局部变量,你可以将它在可能变化的时候赋值给一个全局变量啊。或者家打印(这个好像最常用),要不就debug!

网友:
全局变量就直接敲
局部变量就Debug打印或者WDB调试看

网友:
原来还有我会的问题~~

网友:
有的全局变量假如不是4字节,输出全局变量名时输出的值一定要注意,需要自己做转换,或者看到地址之后,直接使用d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