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指令与机器码一样吗

楼主:
机器码就是cpu指令码?
哪位高手能给我一份资料。

网友:
不是
指令最后都会整成机器码, 在底层工作的都是用的二进制代码

MOV AL,00 的机器码是
1011 0000 0000 0000b (B000h)
MOV 的机器码是 1011
AL 的机器码是 0000

网友:
从本质上说,CPU指令就是"机器码",不过调试工具展现给我们的机器码已经是翻译过的机器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指令最后都会整成机器码, 在底层工作的都是用的二进制代码

MOV AL,00 的机器码是
1011 0000 0000 0000b (B000h)
MOV 的机器码是 1011
AL 的机器码是 0000

顶娜娜
我们经理年轻的时候
他们写程序就是直接敲机器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经理年轻的时候
他们写程序就是直接敲机器码

我见一些牛人 就分析机器码 然后把他整成程序

网友:
引用楼主 ocean5678 的回复:
机器码就是cpu指令码?

好像是的
编译程序或汇编程序最后生成的BIN或HEX文件就是机器码或者说CPU指令码,除了数据区域比如程序里面定义的一段常量。

网友:
要是51的话,具体的你可以找一本国内那些教授写的书

里面通常会有一个指令与二进制对应的表

网友:
不管是指令还是数据其实到最后都是机器码,因为数字电路只能处理二进制数。指令代码是给我们人看的,最后还是要通过编译器转换成二进制数也就是机器码。 指令和机器码 有一一对应关系这个要去查 生产cpu 厂商的手册因为是他们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