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时钟与内部时钟的区别

楼主(2009-06-22):
外部时钟与内部时钟的区别
问下这位大虾
1 外部时钟与内部时钟的区别
2 分别是怎么工作的?
大虾
时钟

网友A:
1 外部时钟与内部时钟的区别
2 分别是怎么工作的?
不知道你说的时钟和我理解的时钟是不是一个东西哈
一般来说,片内的时钟省事,但是,一般来说不准,而且是相当不准
具体怎么工作,那要看你的程序是怎么选择
呵呵

网友B:
void wcom68(int cmd)
{//cs=0;
rs=0;
wr=0;
P1=cmd;
rd=0;
rd=1;
cs=0;
cs=1;
}
void wdata68(int dat)
{//cs=0;
rs=1;
wr=0;
P1=dat;
rd=0;
rd=1;
cs=0;
cs=1;
}
这是不是工作原理

网友C:
外部时钟一般用来跟通讯有关的设置,比如需要使用232的串口,外部时钟就要使用11.0592M, 22,1184M这样的时钟,对于usb传输,一般使用6M, 12M, 48M, 96M这样的时钟。
内部时钟一般用来增强芯片的计算能力,一般内部时钟比外部时钟要快,并且可以设置。
好多芯片可以自由切换内外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