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C44B0X某一IO口不能置高电平

楼主(2010-03-08):
求助:S3C44B0X某一IO口不能置高电平
最近在做一个以S3C44B0X为控制器的LCD显示项目
用的PD口做8位数据端口
但是PD7却不能置一
rPCOND = 0x5555; //数据端全部输出
rPUPD = 0x00; //上拉
rPDATD = 0xff;
往数据寄存器写入0xff
用仿真器观察这个寄存器看到的值是7F
也就是说最高位不能置一(用万用表检测IO数据与寄存器一致,试过很多数据只有PD7不能输出高电平寄存器里的数也不对)
是不是PD口的数据寄存器坏了啊 求各位大侠 指教指教
数据
仿真器
寄存器
高电平

网友A:
详细看下DATASHEET有关这个IO口的说明,另外查看一下外部电路是否有拉高的地方。

网友B:
数据寄存器一般不会坏的,这种情况你单独试一下PD7试试看。就是单独的位操作,来个方波。

网友C:
看看电路的设计,是不是外接什么了,然后看看手册,寄存器设置有没有问题,IO口一般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