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82541网卡,CF卡启动,FTP无法下载vxworks映像

楼主:
 使用82541网卡,CF卡启动,FTP下载vxworks映像
启动后出现:

k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warning:no netmask specified
attaching net work interface lo0......done  (这里应该表明网卡配置正确)
loading........
error loading file:errno=0x3c

  主机IP 192.168.80.115 ,FTP SERVER 也打开并设置好。照显示的信息看,驱动应该也是好的,为什么就是无法下载呢?另外,ftp server的log没有任何显示。
出现这样的错误会是什么原因呢? 求教。
errno=0x3c是超时错误

网友:
把你的BOOTLINE信息上传上来,
可能BOOTLINE配置有误

网友:
#elif        (CPU == PENTIUM)
#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
        "geiPci(0,0)1:d:\vxWorks h=192.168.1.94 e=192.168.1.95 u=target pw=vxworks tn=target"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可能还是在修改驱动方面,miilib.c文件里面据说有一个bug,但是不知道如何修改。我用得是tornado2.2.1版本。

网友:
你看看连接上了没有啊?网卡灯亮了没有,82541用默认驱动直接就是断线的。需要修改MIILIB.C那个bug

网友:
网卡灯亮了啊,我在sysgei82543.c里加了82541,现在就是miilib。c里的bug找不到,请赐教!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
warning:no netmask specified
把子网掩码设成“标准”的子网掩码,在直连的简单环境试试。
另外需要查看下errno=0x3c 的含义。

网友:
0x3C是网络超时,检查一下你的网络。

网友:
如果ftp没有log,说明网没有连接好,只有两种可能,
1.ip没有配好,
2.mac没有配置对。
3.文件名字不对。
没有别的原因。

网友:
我的ftp log也没有反应,然后就是can not download files ,请教大虾们

网友:
好象是主机IP应该设为192.168.1.9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