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里操作NorFlash的疑惑

楼主:
这两天在看S3C2410 Eboot里的am29lv800.c文件,这个文件实现对 AMD29LV800BB芯片的初始化、擦除、读、写等操作。
我的开发板使用的NorFlash是SST39VF1601,配套的Eboot里没有找到类似的初始化这块芯片的文件,生成的Eboot
直接烧到NorFlash中不能运行,我的理解是NorFlash没有初始化,没有相关的擦除、读、写程序,当然不能运行了。
但是把NK.bin文件烧写到NorFlash是可以直接运行的,我在整个BSP里也同样没有找到NorFlash的初始化和相关操作的函数
(有知道NorFlash是在哪初始化的朋友请告诉我位置),那为什么NK.bin就可以直接运行?NorFlash支持片内执行,如果
这个可以解释的话,那为什么Eboot不能直接运行?任何硬件使用前都应该被初始化才能使用吧,WinCE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初
始化NorFlash的呢?

在Linux中有MTD(内存技术设备)子系统,WinCE中有没有类似的模块呢?

网友:
我是给搞湖涂了,问题表达错了。
Eboot要烧写到NorFlash中运行,当然要初始化了,NK没有使用NorFlash的地方,当然不用对它操作了。
2M的NorFlash能烧进28M的NK.bin,我真是……

在Linux中有MTD(内存技术设备)子系统,WinCE中有没有类似的模块呢?这个问题还是要问一下

有没有朋友的开发板是使用SST39VF1601,Eboot中有初始化NorFlash的代码

网友:
NK不是烧进NOR的吧,你这个应该是NK下载到内存,NOR中的程序把NK拷贝到你其他的大容量FLASH中

网友:
板子没有NOR

我建议楼主先在ADS下调试先,成功之后再搬到eboot。